详解电子纸的工作原理

楼主:
电子纸的载体是一张特殊的薄胶片,通过在胶片上"涂"上的一层带电的物质(电子墨),根据内容的不同进行后台控制,通过相应的显示组合以达到内容显示的目的。电子纸的内核就是一个广义上的IC,整个阅读器则可看作是一个薄薄的内嵌式遥控显示板。电子墨水就是将带正、负电的诸多黑白粒子,密封于微胶囊内,因施加电场的不同,在监视器表面产生不同的聚集,呈现出黑或白的效果。商业化程度最好的非液晶电子纸技术是E-Ink的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
E-Ink的电子纸由电子墨水及两片基板所组成:第一部分是电子墨水,有时被称为“前基板(frontplane)”;二是使电子墨水生成文本和图像所需要的电子设备组合,包括控制部分和显示部分,被称为“背基板(backplane)”。背基板上面涂有由无数微小的透明颗粒组成的电子墨水,颗粒直径只有人的头发丝的一半大小。电子墨水是一种加工成薄膜状的专用材料,与电子显示设备结合在一起使用,是化学、物理学和电子技术的综合应用。电子墨水由数百万个尺寸极小的微胶囊构成,直径与头发丝相当。每一个微胶囊中含有带正电荷的白色粒子和带负电荷的黑色粒子,它们悬浮在清洁的液体中。如图1所示,电子墨水薄膜的顶部是一层透明材料,作为电极端使用;底部是电子墨水的另一个电极,微胶囊夹在这两个电极间。微胶囊受负电场作用时,白色颗粒带正电荷而移动到微胶囊顶部,相应位置显示为白色;黑色颗粒由于带负电荷而在电场力作用下到达微胶囊底部,使用者不能看到黑色。如果电场的作用方向相反,则显示效果也相反,即黑色显示,白色隐藏。可见,只要改变电场作用方向就能在显示黑色和白色间切换,白色部位对应于纸张的未着墨部分,而黑色则对应着纸张上的印刷图文部分。

图1 电泳电子墨水工作原理

网友:
当这种电子墨水被涂到纸、布或其他平面物体上后,人们只要适当地对它予以电击,就能使数以亿计的颗粒变幻颜色,从而根据人们的设定不断地改变所显现的图案和文字。只要调整颗粒内的染料和微型粒子的颜色,便能够使电子墨水展现色彩和图案来。该方式是利用在电压下能够改变黑白状态的微胶囊来实现图像显示的。微胶囊中带电的白色氧化钛颗粒和黑色碳粉粒子在电压下上下移动,从而绘制出黑白图像。其特点是在反差、明亮度视觉等方面较理想,耗电低,重量轻而容易使其薄型化,形状自由等。此外,有的产品是利用带电色粉的电泳现象,通过加大色粉的密集度来提高黑白反差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析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我非常喜欢电子纸技术,就是不喜欢工作的时候面对亮亮的屏幕,多看一会眼睛就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