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并联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D1和D2上输入不确定的信号,最高不过12V,在示波器所示处会不会有电压?D1上的信号对D2上的信号会不会造成影响?

另外,如果D1和D2都反过来放又会怎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有电压!连电压都没有肯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D1 D2反过来放也不会有电压吗?

网友:
反过来,应该是钳位吧!电压就过不了12V了,到0.7V,照教科书来的。不知是不是这样,仿真一般不准,多量一下了!

网友:
条件没给够

1、一般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在Mohm的数量级, 而1N4148反向漏电约在10-20nA左右的范围,反向等效电阻是几百Mohm。这样,在输入信号为正电压情况下,会有约几百分之一的电压加在示波器输入上。然而示波器能不能有反应,就要看灵敏度和所处的量程了。因此要讨论就要给足你所使用的示波器的情况。
   2、楼主提出的电压最高12V,那最低呢?在输入为负压以及接近零的幅值较小的情况下,二极管的工作状态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也要求给出条件。
   3、还要注意频率,不同频率下也会有不同的效果的。
  总之,讨论问题要约定一定的条件。才好进行。

另外:在一定条件下,两只管子之间会有比较大的互相影响。

网友:
谢谢诸位的回答。
最高是12V,最低是0V,两个输入信号的相位是不确定的,类似于数据线上的两位。
另外我说的示波器是理想的,也就是说,我并不关心在现实示波器上看到的东西,而是想知道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号,以及D1输入的信号对D2上的信号会不会造成影响。
频率的话,也是不确定的,不超过100M吧。其实就是两个负极相接的二极管,他们的正极上分别输入不同相位的信号,这两个信号会不会互相干扰的问题。

此外,如果两路不会互相干扰,那么多个二极管负极接到一起时呢?比如500个,这时会不会造成干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这是你实际在使用的电路问题,不如把你的应用摊开,可能会一目了然。如此凭猜测讨论下去效果不会好,也耽误工夫。

网友B:
关注,技术贴,建议SOSO给加个收藏按钮,那下次想看时还可以回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技术贴,建议SOSO给加个收藏按钮,那下次想看时还可以回味一下

每个帖子右上角都有“收藏”功能。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是想在一个信号检测装置中对线路进行检测.实际的情况比较复杂,本来用光隔是最好的,但是要检测的线路太多,500多根,光隔根本放不下,只好用二极管来凑合了.

其实归结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有两个负极相连的二极管,他们的正极上有相位不确定的低电压信号,且有一定的频率.现在想知道这两个低电压信号在工作时会不会互相产生干扰,比如一个信号把另一个信号拉偏了,或者别的可能的影响.

实际应用中不止两路二极管的负极要连到一起,所以很麻烦,不好仿真.我刚用两个二极管试了一下,把负极焊接到一起,他们的正极一个接12V,一个接地,发现负极相连点有11V多的电压,但是没有电流(数字电源示数为0,还是有漏电流的,uA级吧). 应该可以确定如果是稳定电压,那么应该不会互相影响,但是因为没法产生高频率的输入信号,所以还是不能确定当两个连在正极上的信号是高频率信号时,是否会互相干扰.所以还是想请各位来指点一下,这种用法会不会造成信号互相干扰,或者干扰有多大.
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吗?

根据你的设想,画了一张图,你看看是这样的吗?
(注意:你的图和描述好像矛盾了,二极管应当反过来?)。

初步看:无论二极管朝那边,各路之间都会有相互影响(牵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xiaoxif,图画的很用心。不过我实际用的时候二极管是反过来的,而且负极相连的地方是没有检测设备的,只是一根线。检测设备在检测的时候,被测的设备不会工作,这N个二极管的正极没有数据,所以不可能产生干扰。现在担心的是,检测设备拿走后,被测设备上会有数据,这样的方式(二极管负极连接到一起),会不会对这些数据产生干扰。
就是说,检测的功能没有问题,但是为了检测而附加的东西(N个负极相连的二极管),会不会导致被测设备工作异常。

网友:
应该对一些信号会互串,具体得摸索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想状态下是不会产生干扰的,但是看楼主所说的信号速度达到100M量级,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干扰,这个要看你选取的二极管型号。一般二极管都有结电容,在这里面就应该考虑结电容的问题,也就是说选用的二极管结电容越小,干扰应该越小;漏电流越小,干扰越小;看样子应该选用1N4148一类的开关二极管试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
谢谢楼上诸位的回答,我目前选择的就是1n4148,之前做的两套设备已经交付了,却不知道甲方用的情况如何。现在又有了几套的需求,因为之前的解决方案能不能使用还不确定,所以不敢还用这种方案。

如果谁有大规模信号转接系统(500根线转接到另外500根线,可以任意两两相转接,并可以测量连通关系)或者类似的解决方案,可以跟我联系,一起合作。
fooleyou@163.com 明天回家了,年后一定联系您!

网友:
你频率太高了。100M。娘啊,要用高频二极管。4148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xiaoxif,图画的很用心。不过我实际用的时候二极管是反过来的,而且负极相连的地方是没有检测设备的,只是一根线。检测设备在检测的时候,被测的设备不会工作,这N个二极管的正极没有数据,所以不可能产生干扰。 ...

   此前回复中,已经指出你的图和你的文字描述间的冲突,请检查一下你的图。重新绘过,希望你认真些,否则会误导大家。

   图中的开关相当于你的实际运用。

   至于可能存在的问题,请参考14楼wangjiafu1985先生中肯正确的意见。

   果真是500多条线?特别是100MHz,肯定会有问题,实在要这样做,在工作期间可以把二极管的公共端接一个正压(如你的12V),把所有二极管截止掉,至少可以削弱线路间的电平影响(如图的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