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排除的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干扰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大家继电器一定要并二极管啊,前几天我用单片机电路驱动数码管,数码管封装在一个小壳子里作为一个显示表装在我们台体上,台体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按钮指示灯之类的,我就发现每当我按下其中的那么几个按钮时,数码管的显示总是会出现错乱,不能正确显示,不按反而就没这个问题,我就怀疑那里产生了什么干扰问题,查单片机工作的电源波形吧,看上去好像也没问题,一直找不出问题所在,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是继电器线圈没有并二极管,因为我图纸上是有画的。纠结了很长时间没找出问题所在,最后把按钮上的线单独走,和单片机的相应线分开,发现没有问题,慢慢发现继电器二极管没加,立马加上,问题解决,以前从没意识到二极管不加会有这么大干扰,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不客气,只是感觉在这个论坛上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也为了促进大家的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这是基本的了。二极管在解决一些继电器弱干扰上作用确实不小。

网友:
记住了,想起上次一块继电板出问题就一直扔那了,有空翻出来看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继电器的线圈就是一个电感,当你给它电流的时候它就要存储能量,当你断开的时候它就要找一个通路去释放这些能量,如果没有合理的通路就只能释放到驱动回路里,这样没把你的单片机烧坏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A:
其实我电路板和这个继电器唯一的关联就是共用了一个DC24V的电源,其他的线路一点都没关系,但我单片机其实是用的DC24V转的DC5V,依然会干扰,我想应该不是对电源的干扰,主要是继电器的线圈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A:
就这个帖子再引申一下,请问大家,直流继电器可以用并联二级管防止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干扰问题,那么交流继电器呢?他的线圈两端应该办啊?

网友:
在继电器2端接续流二极管是必须地,以后切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帖子再引申一下,请问大家,直流继电器可以用并联二级管防止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干扰问题,那么交流继电器呢?他的线圈两端应该办啊?

交流继电器有前级控制端,控制端加安规消火花电路即可。被控制的继电器线圈不需特殊处理。

网友A:
像交流的继电器也好,接触器也好,我们平时也是线圈不并联任何东西的,好像也从来没因此而出现过交流继电器或接触器损坏的情况,但我在想如果不并联是不是也会对其他电器元器件产生干扰呢,但好像并联并不像直流继电器简单并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交流的继电器也好,接触器也好,我们平时也是线圈不并联任何东西的,好像也从来没因此而出现过交流继电器或接触器损坏的情况,但我在想如果不并联是不是也会对其他电器元器件产生干扰呢,但好像并联并不像直流继电 ...

是的,要根据干扰实际情况选择合适参数的元件。

网友B:
我的故障现象是12V的继电器吸合之前数码管显示正常,吸合之后就乱了,反向二极管是加着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电路板和这个继电器唯一的关联就是共用了一个DC24V的电源,其他的线路一点都没关系,但我单片机其实是用的DC24V转的DC5V,依然会干扰,我想应该不是对电源的干扰,主要是继电器的线圈产生的电磁干扰
这个干扰相对于对讲机来说要小的多吧 那这个电路板的抗干扰也太那啥了吧 不并二极管的话会有个反向电动势 这样会使DC24V产生个脉冲高压 虽然能量很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故障现象是12V的继电器吸合之前数码管显示正常,吸合之后就乱了,反向二极管是加着的,怎么回事呢?
看一下继电器吸合之后你数码管电路的电压有没有跌下去 有可能是功耗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继电器吸合之后你数码管电路的电压有没有跌下去 有可能是功耗不够
大侠啊!您说的太对了,我一测就是用的RC阻容电路电压跌落太厉害了,继电器勉强吸得住,看来需要加大电容容量提高供电电流啦!

网友:
谢谢楼主,我想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干扰。

网友:
习惯一直都并上二极管的
但没遇上过干扰那么明显的

网友:
请教老师们,我有个直流5v的封闭式继电器,有干扰问题,需要并联一个什么型号的快速续流二极管?谢谢!

网友:
请教老师们第二个问题,多个5v直流继电器并联电路,是否每个继电器两端都要并联一个二极管?

还是只并联一个就可以?

网友:
原理上续流二极管与继电器线圈围成的环路面积尽量小些会减少电磁辐射,所以应该每个继电器都要并联比较好。但是对于继电器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的方法,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问题主要在于,增加的这个续流回路,会导致线圈磁场消失变缓,触点分离过程的时间延长,触点放电烧蚀的程度增加,加速了继电器的损坏进程。是否利大于弊要综合考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