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问个有关AVR的问题

楼主:
我是用周立功那本手把手的  看到低功耗睡眠模式那部分的时候,有条_sleep;的程序需要用头文件,但 icc 里面却没有这个头文件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是头文件错呢?还是其他原因,还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仔细看一下ICC的使用手册,看看这个头文件在哪里。
直接在ICC安装文件夹里搜这个函数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周立功那本手把手的  看到低功耗睡眠模式那部分的时候,有条_sleep;的程序需要用头文件,但 icc 里面却没有这个头文件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是头文件错呢?还是其他原因,还望各位不吝指教

ICCAVR里,我用的是asm("sleep");配置好相应的休眠模式,用那条汇编指令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搜过了,没有,只有在matlab里面找到,不过放进去ICC中却有错误

网友:
ICC里面确实没有,你如果想用的话,你去下载一个这个头文件,然后放在icc里面或者其他目录下面,方便你以后使用。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你看看那本书的随书附盘里面有没有这个文件??如果ICC里面没有的话应该在随书附盘的源代码里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