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的AM503B电流探头放大器有人用过吗?碰到问题了

楼主:
开机的时候那个消磁按钮上的红色指示灯不停的闪,按一下会进行消磁动作,但好像不能完成消磁,数码管显示364一闪一闪的。
有时候开机一段时间后能消磁成功,有时候开机几个小时也不行。用过的DD指导一下,是有故障还是我使用问题?

网友:
正常來說, AM503B在一開機後, 就可以將電流探頭關上進行校正. 電池有漏夜的話, 建議樓主把4顆黑色的濾波電容小心拆下後再清潔下方的PCB, 被腐蝕的電阻也要檢查看看是不是故障了, 清洗PCB的時候連電路板邊緣的幾顆穩壓IC也要清理過. 拿一把牙刷沾酒精用力刷, 反正能輕就盡量清理吧. 清潔完用吹風機吹乾電路板再試試看.

我查了一下AM503B的手冊, 364的錯誤碼是代表AM503B或是電流探頭需要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