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请提高一下自动存款机的识别率吧!

楼主:
今天早上和赞恩抱怨 民生存款机的自动识别率太低了,

总共5000块钱,结果存了N次:

第一次存了3400 第二次存了400 第三次存了400  然后机器报告通讯错误

于是乎 又换了一台机器,继续存,虽然屡次报错,但是最终还是一张一张地存进去了。

不过说实话,民生的机器还算比较新的,上次在隔壁的华夏银行存,更恐怖,一张一张存的,后来摸清规律,好像钱都向着一个方向,成功率骤然提高不少,但是仍然缓慢之极。

今天还细细观察了下没有存上的钱:

一张是右上角,有个宽高约5毫米的小字,还有一张是钱面有些旧,但是在一般人看来,还是相对很新的。

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机制去识别,

了解的朋友说说。

网友A:
你这还不错的呢,我同学存500,卡了一张,还把一张的角儿给打掉了,他就拿这张刚刚被损坏的残壁在监视器上晃悠,“你看,这就是你们及其给我弄的,你看~”

网友B:
识别率不高的确是问题,把钱给弄坏了还真就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率不高的确是问题,把钱给弄坏了还真就没听说过。

昨天刚好去参加了英飞凌的一个会议,闲谈间把这个问题说了下,显然,跟他们的技术好像关系不大,

倒是一个智能卡杂志的编辑说,是钱币识别模块的关系,搞不懂了,真的跟人脸识别一样不靠谱?

网友:
银行收钱么,当然谨甚为主了,
只要有假币嫌疑,马上踢除
安全第一;P
不过却苦了咱存钱的人喽:L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不错的呢,我同学存500,卡了一张,还把一张的角儿给打掉了,他就拿这张刚刚被损坏的残壁在监视器上晃悠,“你看,这就是你们及其给我弄的,你看~”

监视器没有录制声音的吧?

网友:
哈哈。。。。还没怎么用过,下次试试看!!

网友:
朝同一个方向码齐了还是很有效的,测得信号间隔稳定,误码率极低;另一问题就是皱褶产生额外阻力,传输有延时,导致规定时间段检测失败;金属线在检测时的作用不太清楚

网友:
目前尚未用过自动存款机,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