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啊!!!!!!!!!1

楼主:
显卡显存坏用万用表怎么检测啊??????

网友:
单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好坏吧?

网友:
这个可太难了,要是有短路的话还能测出来,要不然还真就想不出办法来。

网友:
我有一些显卡资料

我整理的一些显卡资料....由于年代久远,可能看不清楚了,,,没时间整理.....

一个NVIDIA显卡的结构

一个NVIDIA显卡的结构

3.3V电压形成

3.3V电压形成

核心供电电路要复杂一些

核心供电电路要复杂一些

分压电路

分压电路

显存部分电路

显存部分电路

认识显存

认识显存

一些说明

一些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显存坏用万用表怎么检测啊??????

如果是内部结构坏万用表是没法测的。如果是现存颗粒击穿则是电源对地反向短路

网友:
LS的都是高手啊!咱也来凑个热闹,瞧瞧

网友:
呵呵。上次说的有点不对。如果是完好的芯片,IO对电源地呈现二极管特性,如果烧毁则要么短路要么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