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路板电源模块旁并联的电容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一直比较疑惑,就是看到很多电路板上的电源模块的电源输入端和输出端都会分别并联一个电解电容外,有的还并联一个或几个没极性的的电容,如独石电容,我想问一下大家,一般这个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和大小根据什么选的,或者说,和模块的输入输出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A:
这个问题仿佛很容易解答,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并联大电容,为滤频率慢的波;并联小电容,为滤频率快的波。后来看了别人写的一篇文章,觉得再几年才能懂这个问题!附件里是我看到的别人转得一两个外国博士的对话,关于你说的这些个电容。太深了,我看不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跟你说一个我曾经遇到的例子吧,7805,很常用的芯片。我刚工作做一个电路,7805供电死活不过200mA,老师看了后,换个电容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7805我见过别人用过,就是用来将8V转5V的是吧,因为我看到他的工作电源输入是8V,但和我说的有关系么?

网友:
这就是电容选择错误造成供电系统故障的典型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仿佛很容易解答,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并联大电容,为滤频率慢的波;并联小电容,为滤频率快的波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