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交流接触器要并接什么才能减少干扰问题的答复

楼主:
直流继电器并接的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作用是给继电器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构成回路,不至于将其它电子元件击穿,同时也对继电器线圈电路产生的电磁干扰提供了一个旁路。那么对于交流继电器线圈用什么元件来减少干扰和保护控制它的元件呢?一般都是采用阻容吸收元件,它可以吸收交流电路的浪涌电压,对于接触器释放时候产生的反电势也可以通过阻容元件构成回路进行泄放,但是泄放的速度是根据电阻和电容的系数来决定的(公式我忘了,呵呵,有兴趣的话可以百度百度),由于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所以在控制回路断开的情况下接触器不是直接释放的,而是将电容的存电消耗到接触器不能维持吸和状态的时候才释放的,所以在选择接触器用阻容吸收元件的时候要合理选择,一般都有专卖的成品,成品是将阻容元件封装在一个塑料壳里面,选择的电容和电阻的参数也合理,直接引出2根线接在线圈两端,比较整洁也很方便使用。

网友:
交接也要分,直流交接,交流交接,还有分电压。
还有交接耦合强电流干扰。
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A:
我们实验室用的电路是使用可控硅驱动,然后用压敏电阻吸收。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实验室用的电路是使用可控硅驱动,然后用压敏电阻吸收。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很好的。

压敏电阻是有寿命的,一般放电几百次就击穿了,产品上是不能这样用的,实验室可以。

网友:
leang521版主可否给我们分析下直流交接,交流交接,分电压。还有交接耦合强电流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
直流交接和直流继电器是一样的。交流交接还需要一个直流继电器控制,相当于直流继电器控制一个感性负载,也就是说只需要最继电器的耦合干扰进行控制即可。
关于继电器耦合干扰和交接耦合干扰都是一样的,都是电感耦合干扰。
我们知道。继电器内部有线圈。用来产生继电器吸合需要的动作磁场。那么这个线圈也相当于一个大电感。我们又知道,电感附近的快速电流变化产生的快速磁场变化会造成线圈感应一个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就是耦合干扰。电流变化速度越快感应电动势越强耦合干扰也就越强。
当继电器断开瞬间。特别是如果负载时感性负载时,电流产生瞬间变化,甚至产生打火现象。致使继电器线圈产生耦合干扰到继电器前级,最终进入系统电源电路。在地上产生弹跳,在VCC产生瞬间脉冲或瞬间掉电。
为了避免这个干扰。首先在继电器后级(输出端),并联RC消火花电路,主要是给瞬间电流一个释放通路。抑制电流变化速率。然后在继电器输入级并联反向二极管和TVS管,滤除耦合干扰。基本上这样可以避免大部分耦合干扰了。

网友:
嗯,讲的很详细,顶!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探讨,把我们的论坛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