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是什么声明?【详细介绍】

楼主:
将一个变量说明为volatile表示这个变量是易变的。如果一个变量会被其它引用改变或在其它并行的任务中会被改变(例如中断服务程序),都要显式地说明为“volatile”,否则在编译器优化阶段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将这个变量读入寄存器以后,在没有对这个变量赋值以前,会一直使用寄存器中的值,而实际上这个变量的值可能已经被一个指针引用改变了,或者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改变了,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种错误:

    有一个变量T,在定时中断中每隔一个固定时间减一,然后在主程序中等待它减到0

unsigned char T;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
  T--;
  ...
}

void main(void)
{
  ...
  T=10;
  while (T!=0);   /* 这在某些编译器中将成为一个死循环,而不是预想的等待一段时间 */
  ...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将第一句改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

*注:这个例子并不是针对特定的编译器,所以可能在有些编译器中能正确编译。但作为一个健壮的程序,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即使能得到正确结果,也会给程序移植或升级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呵呵,受教了。这个倒没听说过。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一个变量说明为volatile表示这个变量是“易变的”。如果一个变量会被其它引用改变,或在其它并行的任务中会被改变(例如中断服务程序),都要显式地说明为“volatile”,否则在编译器优化阶段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 ...

其实,我理解起来有点晕晕的。
在用ICCAVR编程的时候,我把中断要用的全局变量都用volatile声明。
不过,有时候没加程序也不会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写啊,以前写程序都没注意,不过我写的好像也没出现啥影响,回去查查资料,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