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返回值问题,欢迎大虾米来指导

楼主:
最近我常用的一个函数出了点异样,大虾米现身了!!!HOHO
函数如下:

unsigned int SysTim;
unsigned int PreTim1;
unsigned int PreTim2;

unsigned int LenTim(unsigned int preTim, unsigned int sysTim)
{
if (preTim > sysTim)
{
return (0x7fff);
}
return (sysTim - preTim);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timLen;
while(SysTim < 100)
{
SysTim++;
if (LenTim(PreTim1, SysTim) > 50) //第一种对比方法
{
printf("PreTim1 OK\n");
PreTim1 = SysTim;
}

timLen = LenTim(PreTim2, SysTim); //第二种对比方法
if (timLen > 50)
{
printf("PreTim2 OK\n");
PreTim2 = SysTim;
}
}
}

注:此函数用在16位单片机上,int形数据占16位存储空间。
在PC机上用C-Free编译运行时,两种方法都是正确的,没有出现异常。

俺平时用的都是第一种对比方法,一直都可以正常运行,
这次建立一个新工程后,运行这一对比过程的时候一直都无法进入判断,
检查程序没有发现不对头,从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尽量使用第二种对比,
这样的程序稳定,我试了一下还真行了,只是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
人多力量大,大家帮忙讨论一下,这里面有什么说法没有呢。
谢谢大家!
当然了,如果程序中有不合适的地方还请指正,HOHO

网友:
规范

这似乎是一种写程序时的规范问题,我以前也遇过这种问题,在有的编译环境中他还总是会出现警告,程序尽量规范而且移植性等高……

网友:
应该是编译器支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似乎是一种写程序时的规范问题,我以前也遇过这种问题,在有的编译环境中他还总是会出现警告,程序尽量规范而且移植性等高……

;P  这个程序是按我平时认为的“标准”写出来的,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请帮忙指正,HOHO
大括号内容没有退格是,论坛插入代码过程中消去的,本来我每一级都会有4个空格的退格

网友:
我觉得就是编译器的问题了,2种方法在PC机上运行都是正确的,而且都是很标准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是编译过程的问题!
还有麻烦帮我试验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可以通过呢?
if ((LenTim(PreTim1, SysTim)) > 50) //就是加了一对括号,这样是不是编译器能优先识别括号内的函数运算??

如果实验了请给出结果,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又建了一个工程做的试验,加上你提供的方法 一共三种全部做了实验,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更加怀疑是编译的问题,而且编译过程与上下文的程序还有一定关系 :@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