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会设计这个电路吗?

楼主:
题目:两个高电平信号的互锁
要求:有2路信号,正常时均为低电平(0V),不正常时均为高电平(12V),但是2路高电平不正常时到来的时间不一样,相差3个毫秒左右,每路信号都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作为状态指示,正常时灭,不正常时亮。要求做到设计一个变化速度微秒级的电路,来识别是那一路信号先不正常的即哪一个发光二极管先亮的。最终实现的结果可以是(也可以是其他的)信号先不正常的那一路二极管亮,另一路灭(但此时信号也已经不正常)。

网友:
两个D触发器

核心部分可以很容易的用两个D触发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在后面加上“译码”就可以驱动四只LED的亮灭或颜色,来显示两路信号的不同状态。那就看设计要求啦。
这里只能提核心部分,因为这个题的条件不完整。例如,故障的时间大致的间隔(频度),判定后还做什么(例如,是否需要“保护现场”,留待人工复位),等等。下面的文章就不好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目要求只要能识别就行,一次故障后就会停机等待

网友:
智力竞赛枪答器电路!用4042可以制作四路抢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目要求只要能识别就行,一次故障后就会停机等待

那么,给你建议的电路如图(可用4013等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给你建议的电路如图(可用4013等器件)

…………

两次上载附图(分别为BMP和JPEG,都失败。从未出现过!--“无效的图片文件”?请教管理员后再说吧。

再传,还是无法上载。只好放在我的博客中 ...

冯老师 您好,

不知道您的IE浏览器的版本是否为IE8,请参考这个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7713-1-1.html

如还未解决,您再告诉我,我们再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改过,顺利上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