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單片機怎樣實現PLC 串口通訊

楼主:
51單片機怎樣實現與臺達PLC 串口通訊?實現功能:用51單片機來控制PLC 輸出口Y1亮與不亮。

网友:
我现在玩的台达plc有个rs指令可用于自定义通信。
其它牌子的没玩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1單片機怎樣實現與臺達PLC 串口通訊?實現功能:用51單片機來控制PLC 輸出口Y1亮與不亮。

51单片机和PLC通过串口通信实现了吗?
主要是单片机给PLC发命令,PLC执行就行了

网友:
还没用过PLC

但是我想原理应该是:1.PLC内应该有相应的程序;2.需要读懂PLC的通讯协议;3.51通过485口或者232给plc发PLC能识别命令

网友:
謝謝大家熱情回覆,我現在能做到51單片機可以通過串口調試助手實現發送及接受數據,plc也可以通過助手實現收發,
但51單片機與PLC串口想連接無任何反應,不知哪裡出錯了?疑惑中。

网友A:
51合plc与调试助手通讯,这两个都应该是工作在从机模式吧?51和plc通讯就要求其中一个做主机了,不知道你考虑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合plc与调试助手通讯,这两个都应该是工作在从机模式吧?51和plc通讯就要求其中一个做主机了,不知道你考虑到了没有

謝樓上提醒,不過設置主機沒有接觸過?我想把51設為主機,請問程序怎么定義?

网友:
关键是你程序的工作过程,做从机的时候不主动发送命令,都是接收到命令以后发送应答信息。而要做主机就需要定时的向从机发送命令,并且需要检查从机应答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PLC与串口助手

我現在能做到51單片機可以通過串口調試助手實現發送及接受數據,plc也可以通過助手實現收發,

LZ,能否发个程序给我看看啊,我编的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