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诊断终端设备-OBDII说明

楼主:
OBDII最早出现在1994年的几种车型,包括LEXUS(凌志)ES300Toyota Camry(佳美)1MZ-FE 3.0L
V-6
T100 pickup(轻卡)3RZ-FE塔尔2.7L four加上(奥迪),Mercedes·Benz(奔驰),VolkSwagen(大众)和Volvo(富豪)车型。在1995年增加了更多的车型包括Nissan Maxima(千里马)和240 SX。然后在1996年,美国法规要求所有在本国销售的新轿车和轻卡必须装备OBD-II系统。所以从1996年开始新轿车和轻卡普遍安装OBDII系统。
    OBDII
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我诊断系统用于探测汽车排放出现的增加。 OBD II系统不象以前所有的自我诊断系统那样,只能探测传惑器的故障,总的电子故障和/或不会影响发动机性能一类的问题,OBDII的焦点在排放上。如果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9氮氧化物(NOx)!甚至蒸发排放超过美国国家排放的极限值, OBD-II装备的汽车就会点亮故障指示灯(MIL)并记录一个诊断故障码(DTC),即使发动机运转不存在明显的恶化或变化,换句话说,可能没有任何动力性问题,故障灯也可能会点亮。但是如果排放增加,OBD-II将升起红旗(危险信号)。
    OBD-II
能够探测造成HC排放突变的任意缺火(点火或稀缺火)。它甚至能够区分出单个气缸或多个气缸的缺火。但是它不会点亮故障灯,除非它在至少两个连续驱动循环或行程中探测到HC排放的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点亮故障灯。
    OBDII
也用安装在三元催化剂前后端的氧传感器监测三元催化剂。通过前后端氧传感器的值,OBD-II系统能够探测三元催化剂效率,由于污染、进气管供应的空气缺乏或类似问题造成的任何下降,和任意缺火的情况一样,OBD-II在两个连续驱动循环中探测到三元催化剂效率下降才会点亮故障灯。

网友:
OBD-II系统也监视EGR系统和蒸发排放控制。这些系统的任何问题也会点亮故障灯。另外,OBD-II还会捕捉以前自我诊断系统能够探测的大多数同类的传感器和电路故障。可见OBD-II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诊断工具。OBD-II系统十分复杂,它并不简单。已经有报告说故障灯因为“不正确”的汽车加油而点亮。在一些OBD-II应用车型上,该系统作用真空到蒸发排放控制系统(EVAP)来检查空气泄漏。如果加油时发动机正在怠速或点火开关在“ON”位置,或者汽油箱盖子后来没有被拧紧,OBD-II系统探测到它认为空气漏入EVAP系统并设置错误故障码码P0440造成故障灯点亮。当然。实际上没有问题,但是司机无法知道它并且会找你帮忙。用解码器清除故障码并告诉顾客在加油之前关闭发动机是“治疗”这种OBD-II问题的良方。
不良的汽油也会错误地点亮故障灯。当诊断汽车时, P0300“任意缺火”’故障码通常会出现。OBD-II追踪单个气缸的缺火并且把2%的缺火车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汽油中的水或者甚至包含在一些改良汽油(汽油充氧例如乙醇或甲基3丁基醚【MTBE】或乙烷基3丁基醚【ETBE】内的添加剂的变化会增加缺火率超过2%并触发故障码。排除这种问题的方法是清除故障码。放干和/或清洁汽油箱,如果需要,并换另外一种牌子的汽油(如果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