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刷屏你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
一哥们放假在家自己写gui,板子好像是友善之臂的,他上不了网,发短信求助我说:
如果直接把图片写到显存,而处理器不能在1/60秒内写完一屏,在控制器写屏的时候,显示了一副新老都有的图,所以看起来抖,于是开辟了两片显存,把一片写完后,交给控制器显示,然后在另一片显存上写下一帧,写完后替换现在的显存,就这样交替,这样就没有抖动。

我自己目前玩的都是自带控制器的屏,所以不晓得这方面的问题,麻烦大家说说看,有么有必要这么弄。谢谢。

网友: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不过这样会引入更大的麻烦呀,比如调用一个画圆的gui在A缓存画了一个圆,然后想在此基础上再画一个三角形,难道要在B缓存重复画圆后再画三角形?或者干脆复制整块内存?感觉不切实际呀。
我只想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种方式,不需要这样的话 我就告诉他 让他再用传统的方法调调看。。

网友:
自己写gui?
这要看程序的写法了,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写的程序 !

网友:
听别人说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不知道怎样解决?好了,等于提醒一下,下去看一下……

网友:
非得整屏重新写一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不带控制器的。

网友:
GUI不是太好写的,我现在用的就是别人写好的,但只用了一个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