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的MC9S08AC16的I/O口带负载能力是多少呀?

楼主:
如题。
刚刚用这个东西,翻了规格书也不知道。
MC9S08AC16的I/O究竟可以驱动多大的电流,希望各位可以给出一个精确的数据。
谢谢啦。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还有就是附录的A.6 DC Characteristics也是有用的参数,而且还有几张图,那个图是指在不同温度下,不同输出电流下输出引脚和电源引脚之间产生的电压差。东西太长我就不复制了,你直接在芯片手册里找吧。附录A6在297页

网友:
相当详细的分享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