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p060烧写器搞定(站方寻高人搞定的)

楼主:
可以提供lcd,vga控制代码了,
专门为学习提供一个源码(用内置ram),
而且,后续的改进,也可以随时提供firmware更新。

烧写速度和zlg
500元的usb口的没区别。
这个是并口的,一般台式机上都有并口,如果没有,一般只是
排线没有引出而已。

网友:
这个做工/原理方面比zlg的强很多。

zlg的用分立元件搭建的,按照他公布的图
我做过一版,不能用。

网友:
就是线有点太短了。

很不方便。

其实,a3p060的容量非常小,速度慢点没关系。
最好用并口延长线或者把那个连接线长点。

网友:
线是我做的,哈哈: pleased:
以后改进,线加长!

网友:
你后咱的板子出来,我写个开源的VGA控制

弄内置的RAM,如果大家感兴趣,
内准RAM+内置ROM,做个ASCII终端100%没问题。

sdram控制,俺得留着。这个公开了,很多公司得砍我。
这是人家吃饭的饭碗,不能砸了。如果哪位高手
搞定了sdram控制的显卡,最好也别公开,损人不利己。
这东西,难度非常大,但下苦功夫,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