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变压器对放大器的干扰

楼主:
电源变压器可通过磁场、电磁感应和电路对放大器形成干扰,是音响机器中最大的干扰源。所以,要处理好它的工作状态和应用环境,才能有效地避免由电源变压器产生的干扰,使放大器得到优良的音效。下面我将对此与大家做一讨论。

1、电源变压器除了为放大器供电外,还能够将放大器与电源偶合起来,使电网中的干扰源进入放大器,同时也将放大器产生的电压、电流变化反射到电网中。为了切断绕组间的静电场及容性偶合,隔离和共模抑制由此产生的干扰,避免将电网或电路中的共模电压偶合到次级或初级中去,对音响用电源变压器的绕组加法拉第静电屏蔽是很关键的。这种屏蔽可以是层间交替的铜箔,也可以是完整的合状结构,总之对绕组(尤其是对初级的绕组)包围得越多,共模抑制越好。

2、由电源变压器产生的磁场干扰一直是困扰放大器质量提高的问题,即使有纯净的电源,来自它的磁场感应也能造成放大器质量严重下降。由于磁屏蔽隔离罩价格高昂(甚至高过了变压器本身,这也是一些进口变压器价格居高的原因),一般的国产机器很少使用磁屏蔽隔离罩切断变压器的磁干扰,许多只是采用简单的铁皮罩隔离,甚至干脆将变压器裸露安装,所以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磁屏蔽。

国外优质的变压器常采用多层锰游合金和粗铜层相间的结构,把变压器包围起来,一方面利用锰游合金高电阻高磁导的特性进行磁短路,另一方面通过铜层内引起的涡流产生一个与干扰磁场相反的磁场抵消磁干扰,因此极大的降低了变压器的磁场外泄。业余条件下是很难得到锰游合金罩的,但也可用1.5毫米的软铁板和铜板制成多层结构的磁屏蔽罩。

3、当变压器初级阻抗等于源电阻同负载的反射电阻的并联值时,将出现低频截止,增大源于变压器的噪声,所以电源变压器也必须有足够的电感。但这并不能成为盲目加大变压器输出功率的理由。因为,变压器初级电感是随铁芯磁通密度而变化的,次级负载功率小时,铁芯磁通密度也会减小,使电感下降。一般,电源变压器的功率可在次级供电功率的1.4—2倍之间选择,比较适当。

4、优质变压器的铁芯导磁率很高,磁致伸缩效应也很高,对外界磁场、压力、振动的影响敏感,能够因此而产生附加电压,造成干扰。为此,在装配或安装变压器时。

要采取以下措施:
—铁芯或屏蔽装配前须退磁处理。
—避免铁芯短路,产生涡流,降低磁通,使电感下降。
—变压器应真空浸渍,使叠片不能互相移动。
—变压器要安装在减震基座上,任何磁场源也要减震安装。
—如果安装空间允许,对变压器应当进行声学隔离。

5、变压器的形式对减少干扰也很重要。一般,环型或O型的变压器效率高,漏磁小,但磁通容易饱和,反而不利于抵抗电网的干扰。EI型的则相反,并且因为存在一定的气隙,能使铁芯的导磁率稳定。R型的则介于此两者之间。由于,我国电网污染较严重,故许多“发烧友”更多地选择了EI型变压器作为音响电源。

网友:
变压器的磁屏蔽还是最难做的,磁场太不好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