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的第一次经历分享

楼主:
试着layout一回,使用的软件是PADS layout 2005 sp1。据同事说这个软件不算稳定,用时心里也有点虚,不过上手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就没管稳定不稳定了。
先是布局,板子不大,45mm*75mm的面积,因为背面是电池盒,所以元件基本在TOP层。最开始由于受之前做遥控器的影响,直把板子做得窄而长,把DB9和电源头放在顶(前)端,4个按键放在底部。灯和拔码放在KEY的上方。

自己感觉良好,不过同事看过皆摇头感叹,于是我只好改了。
改成这样的布局。

这下接口都在左边,一般都会把体积比较在的元件放在窄边(上图布局的左、右边)这样可以让板子焊好看进来会平衡些。按键在右下方,人们一般都是用右手的,所以放在这个地方了。拔码在按键左方,灯在按键上方。其他接口都在上方。
布局中可以把一些单元电路集中放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走线,让板子简洁些。比如说LED按键和相应上拉电阻,别放散开了。
再说说布线时遇到的。
1. 先走信号线,再走电源线。板子比较简单的,按这个来一般没问题。将一类信号线并排走在一起。比好LED灯的控制线就应该走成4个并着走的线。
2. 从MCU(脚比较多)走出的线不要在接近引脚焊盘的地方打过孔。这样会不利于后面的直线。但是这次我就犯这个错误。

3. 封装0603引脚间可以走线,但是一般不要走线,如果是DB9上来的9V的信号请一定要绕开或是走背面。这个在这次layout犯了,但是已经改正过来。

4. 将线走成平行的,并且挨着走,这样会留出更多的走线空间。这一点也比较难说清楚,慢慢体会。

网友:
多实践,不知不觉就会了!!!

网友:
很好的建議 在走線上
還是你的同事經驗比較豐富哦

网友:
我是初学者

在这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在坛子里交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