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快捷键

楼主:
1. 在新建的PCB里,按"O"-"O"(Option-color)快捷键,设置PCB各层(Layer)的颜色:
设置层颜色的三个原则:① 接近自然,看起来很舒服;② 颜色分明,不易混淆;③ 长时
间画板,眼睛不易疲劳。
我的设置例子:
TopLayer: 222 '接近绿油的颜色
BottomLayer: 224
TopSolder: 4 '接近铜的本色
BottomSolder: 8
TopPaste: 1
BottomPaste: 221
TopOverlay: 233 '白色,一般PCB做的都是白色丝印
BottomOverlay:29
DRC Error: 228
Selection: 7
BackGround: 3 '背景为黑色,不刺眼
Mechanical 1: 92
Mechanical 2: 228 '有时在此层标注尺寸
KeepOut: 238
Multi Layer: 213 '接近喷锡焊盘的颜色
Pad Holes: 223 '深颜色,与喷锡焊盘的颜色形成反差
Via Holes: 218
当然,你可以随意设置你自己喜爱的颜色。
2. 显示坐标原点:"O"-"Y"(Option-Preferences-Display),在"Origin Marker"前打钩选取。
3. 改变旋转角度:"O"-"P"(Option-Option),在"Rotation Step"中输入新的旋转角度。
4. 打开/关闭层:"O"-"L"(Option-Layer),选取或取消相应的层。
5. 在画覆铜箔线(可用快捷键"P"-"T": Place Track)时,Shift+空格 快捷键可以在以下几
种画线方式中顺序切换:
① 先直线——后45度斜线
② 先直线——圆弧线——后45度斜线
③ 先直线——后垂直线
④ 先直线——圆弧线——后垂直线
⑤ 任意角度线
⑥ 先圆弧线——后直线
此时还可按空格键切换每种画线方式的先后顺序,比如,先45度斜线——再直线等。
6. 移动物体时按空格键,可以使被移动的物体按设定的角度旋转;移动物体时按"X"或"Y"键,可以使被移动的物体在水平或垂直方向翻转。
7. 按住鼠标右键,鼠标变成手状,可以实现PCB的平移,有点像AutoCAD。
8. 单击Track、Arc、Fill等物体时,物体被选中,出现控点,此时单击控点可以改变物体的大小,圆弧的角度、半径等;单击Fill的圆形控点,可以实现Fill的任意角度旋转。
9. Shift+单击,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物体。另一个比较有用的选择快捷键"S"-"P"(Select-Connected Cooper),选择连接的铜箔。快捷键"X"-"A",取消所有选择(Unselect All)。
10. "O"-"B",将Visible Kind 改成"Dots"点栅格,布板时背景会清楚一些。
11. "V"-"F",显示整个PCB板面。
12. "T"-"J",做选择物体的包络轮廓线,包络间距在"D"-"R"(Design Rules-Routing-learance Constraint)中设置。
13. 快捷键"Q",在布线单位"mil"和"mm"之间切换。
14. Ctrl+Insert(Ctrl+C) 复制选择的物体,Shift+Insert(Ctrl+V) 粘贴,Ctrl+Del 删除
选择的物体。

网友:
嗯,用软件,要学多几个快捷键才行,效率会提高不少滴。

网友:
厉害噻,不过知道一些

我要学学啊
学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