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出错的问题

楼主:
我在做一设计时遇到如下问题:前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综合时出现如下错误:
cannot mix blocking and non blocking assignment on signal .点击错误指向如下代码,

input clk,rst,d_in;
output dout;
reg d_out;
wire d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d_out = 0;
    else if (d_in <= 8'b00000001)
      d_out <= 1;
    else
      d_out <=0;
  end

assign dout = d_out;

说是dout的问题,我这样定义不对吗?

网友A:
问题解决,原来是我阻塞和非阻塞混用了,基础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原来是我阻塞和非阻塞混用了,基础不好啊

呵呵 这解决问题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赞一个

呵呵 期待楼主更多的提问

都过年了 还在研究问题呢?

网友A:
fpga才刚上路,以后肯定是要麻烦大家了。
快过年了,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才刚上路,以后肯定是要麻烦大家了。
快过年了,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共同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