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中的汉字显示

楼主:
摘要:需要显示的汉字较多时,单片机系统中的汉字编码非常繁琐。本文介绍一种直接利用PC机的汉字内码作为单片机系统的汉字编码,以简化系统的设计。
    关键词:单片机 液晶显示器 29F040 汉字显示

汉字显示原理及软件设计
UCDOS软件中的文件HZK1**文件ASC16分别为16×16的国标汉字点阵文件和8×16的ASCII码点阵文件,以二进制格式存储。在文件HZK16中,按汉字区位码从小到大依次存有国标区位码表中的所有汉字,每个汉字占用32个字节,每个区为94个汉字。在文件ASC16中按ASCII码从小到大依次存有8×16的ASCII码点阵,每个ASCII码占用16个字节。
在PC机的文本文件中,汉字是以机内码的形式存储的,每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区码,为了与ASCII码区别,范围从十六进制的0A1H开始(小于80H的为ASCII码字符),对应区位码中区码的第一区;第二个字节为位码,范围也是从0A1H开始,对应某区中的第一个位码。这样,将汉字机内码减去0A0AH就得该汉字的区位码。
例如汉字“房”的机内码为十六进制的“B7BF”,其中“B7”表示区码,“BF”表示位码。所以“房”的区位码为0B7BFH-0A0A0H=171FH。将区码和位码分别转换为十进制得汉字“房”的区位码为“2331”,即“房”的点阵位于第23区的第31个字的位置,相当于在文件HZK16中的位置为第32×[(23-1) ×94+(31-1)]=67136B以后的32个字节为“房”的显示点阵。
在本单片机系统中,起始地址的高4位为页号,送P1口,低15位为数据区地址,送指针DPTR。利用“MOVX”指令连续取32个字节送LCD的相应位置,就能实现正确的汉字显示。
ASCII码的显示与汉字的显示基本原理相同。在文件ASC16中不存在机内码的问题,其显示点阵直接按ASCII码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只是每个ASCII码在文本文件中只占1个字节且小于80H,而且ASCII码为8×16点阵,所以在ASCII16文件中,每个ASCII码的点阵也只占16个字节。
首先提取16×16的国标汉字点阵和8×16的ASCII码点阵(如UCDOS软件中的HZK1**ASC16)并将其直接写入29F040。其中HZK16(共256KB)点0~7页。为了便于编程,ASC16虽然只有4KB,也单独占用第8页。其余剩下的空间用来存储汉字语句的编码。
LCDCOM EQU 7FF9H
LCDDAT EQU 7FF8H
;显示1行汉字子程序
;汉字语句位置编号DPTR;行号:R6 PRHZ:MOV 24H,DPH
MOV 25H,DPL
PUSH DPH
PUSH DPL
MOV A,DPH ;计算页号
RR A
RR A
ADD A,#9;从第9区开始存放每行字符的机内码
ORL A,#0F0H
MOV P1,A
LCALL RL245 ;行号乘以32(每行32个字符)
SETB 24H,7 ;数据地址位于8000H~0FFFFH
MOV DPH,24H
MOV DPL,25H
MOV R0,#0E0H
MOV R7,#30 ;连续取出30个字符至0E0H内部数据存储器
PRHZ3: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DPTR
DJNZ R7,PRHZ3
MOV 1DH,#30 ;显示0E0H后的一行字符(共30个)
MOV R5,#0 ;当前列R5
MOV R0,#0E0H
MOV A,#7FH ;是否为ASCII码?
CLR C
SUBB A,@R0
JC DPHZ1
MOV 26H,@R0
INC R0
MOV 24H,R6 ;ASCII码显示
MOV 25H,R5
LCALL PRASCII
SJMP PRHZ4
DPHZ1:MOV 24H,@R0 ;是汉字则将机内码送24H25H
INC R0
MOV 25H,@R0
INC R0
MOV A,25H
CLR C
SUBB A,#0A1H ;机内码转换为二进制的区码和位码
MOV 25H,A
MOV A,24H
CLR C

三、应用实例
我们应用本文介绍的方法成功地进行了某医疗仪器的设计。该设计要求具有完整的中、英文字符提示和汉字处方显示,并尽可能地为今后的功能扩展和处方修改留有余地。目前仪器中用到的汉字约1200个,语句行为1300行左右,而且用户认为利用工控PC机设计成本过高,要求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显然,对于该系统利用传统的汉字处理方式进行设计虽然能节省一定的存储空间,但庞大的汉字和语句重新编码工作却让人望而生畏,而且当处方修改须要用到新的汉字时相当麻烦。我们利用8051单片机系统和本文介绍的方法进行设计,整个硬件电路和底层程序设计只用了1周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开周期。而且由于本系统可调用所有的ASCII码和全部汉字库,所以对于功能的扩展和处方的修改十分方便。

网友:
呃,不如直接用“点阵字库生成器 V3.8 和谐版”,gb2312、gbk、bg5……想怎么编码就怎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