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口指示灯亮,不一定真正输出

楼主:
在一次排除故障的时候,按照图纸上的标注,PLC一个输出口必须输出才具备安全供电条件,查故障时,也看到程序内部已经输出,同时PLC的输出IO指示灯也是亮的,但是就是安全条件不具备,检查了其他外围的元件后都正常,于是我把输出线解掉,用MF47的电阻档一测,结果PLC的输出点不导通,好在还有几个备用口,换用一个后,修改内部程序输出地址,结果OK!
在此,将维修中的小经验和大家探讨下,没准以后你也会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哇!临晨1点多啊!我睡得正香呢!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场合遇见过的,
我们不能被表面现像所蒙蔽,基本的I/O口人工确认最可靠

网友:
是的,其实故障排除了后感觉很简单,就是在排除过程中需要细心。

网友:
PLC的IO输出直接接的设备么?这个输出作为条件有检查反馈给PLC么?

网友:
PLC 输出不是靠灯指示,而是靠万用表测试。还用一个问题。驱动能力问题。输出是输出了,PLC IO带负载能力不够也有可能

网友:
原本这个输出口是驱动小直流继电器的(就是DC24V的),继电器在驱动电磁阀线圈,驱动能力没有问题。我们在检修过程中都是根据图纸先看PLC有没有输出(首先看指示灯),如果指示灯亮,就先排查外部回路,检查电压有没有过来,如果没有就往前继续检查,要是电压就在PLC I/O上,而没有通过,基本就判断是PLC内部开路,进一步确认的话就甩掉外部接线单独用万用表欧姆档测其闭合状态,如果程序是输出的,输出指示灯也亮,那么就是内部晶体管开路或者是内部继电器损坏。我在处理问题时候是这个思路的。大家谈谈日常处理故障过程的心得交流下吧,我们互相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