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入门知识

楼主:
液晶的组成: LCD使用的液晶,一般是指混和液晶,由多种液晶单体及手性剂混和而成。 液晶的特性: TN液晶一般分子链较短,特性参数调整较困难,所以特性差别比较明显。STN液晶是通过STN显示数据模型,计算出所需的液晶分子长度,及其光学电学性能参数,然后化工合成多种分子链结构类似的具有不同极性分子基团的单体,互相调配成一个特性相似的系列液晶。不同系列的STN液晶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分子链,因此,不同系列的STN液晶除非制造商说明可以互相调配外,不能互相调配。 液晶分子中有带极性基团的和不带极性基团的,带极性基团分子的液晶单体主要决定混和液晶的阀值电压参数,不带极性基团分子的液晶单体主要决定混和液晶的折射率和清亮点。液晶中带极性基团的单体与不带极性基团的单体在静置条件下会出现同性异构体层析现象。 为了增加机器本身的待机时间和增强液晶显示器的驱动能力,液晶厂商开发了能满足低电压和低频率条件下使用的低阀值电压液晶。它具有以下特性: 低阀值电压液晶中带极性基团的单体与不带极性基团的单体在静置条件下出现同性异构体层析现象的时间更短。 更多的带极性基团的单体组份,也意味着液晶更容易结合水分子以及其它带极性的游离离子,从而降低了液晶的容抗电阻,从而引起漏电流和功耗的增大。 当极性液晶单体的分子链在紫外线激化后,极性分子基团容易互相缠绕形成中性分子团,变成非层列错向状态,因而造成阀值电压升高,对导向层的锚定作用不敏感,失去低电压驱动能力。

网友:
1、液晶的分类: 按显示类型分:TN型液晶、STN型液晶、HTN型液晶; 按清亮点分:普通型液晶、宽温型液晶; 按阀值电压分:低阀值电压液晶、普通液晶、高阀值电压液晶。 2、影响液晶性能的主要参数: 清亮点;折射率Δn;阀值电压;纯净度;粘滞常数K;介电常数ε;螺距ρ 3、液晶的工厂自适应测试方法及判定标准: 电阻率:A、测试方法:用高阻计测试待测液晶的电阻值。 B、判定标准:测试结果在产品要求范围之内(本厂标准≥8X107)。 光电性能:A、测试方法:试灌产品,并测试其光电性能。 B、判定标准:测试样品Von、Voff值与供应商参数相符,视角、对比度、底色符合生产产品要求。 清亮点:A、测试方法:把待测液晶加热,测量其达到清亮点时的温度。 B、判定标准:测量结果温度与供应商提供的清亮点温度一致。 耐紫外线性能:A、测试方法:把待测液晶试作产品,平放在封口UV机下,按封口工艺规定的UV强度和时间照射两次,测试其照射前后的光电性能变化。 B、判定标准:经UV照射后,Voff值上升在0.1V以内(低电压液晶在0.15V以内),电流值变化在2倍以内,对比度下降不明显为合格。 可靠性:A、测试方法:把待测液晶试作产品并测试其可靠性性能。 B、判定标准:经可靠性试验后光电性能变化在产品要求范围之内。 4、液晶的选用规则: 根据客户要求的底色,选择合适的Δn值范围的液晶类别,再根据客户IC电路的资料,选择合适的电压范围的液晶类别,满足上述条件下的液晶,按合理比例调配后使用,就可以达到客户要求。 5、液晶的使用方法: 液晶在使用前要充分搅拌后才能灌注使用,添加固体手性剂的液晶,要加热到摄氏六十度,再快速冷却到室温并充分搅拌。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不能静置时间过长。特别是低阀值电压液晶,由于低阈值电压液晶具有这些不同的特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液晶时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液晶在使用前应充分搅拌,调配好的液晶应立即投入生产使用,尽量缩短静置存放时间,避免层析现象产生。 调配好的液晶要加盖遮光存入,并且尽量在一个班次(八小时)内使用完,用不完的液晶需要回收搅拌后重测电压再用。一般随着时间延长,驱动电压会增加。 液晶从原厂瓶取用后,原厂瓶要及时封盖遮光保存,减少敞开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一般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过长,会增大液晶的漏电流。 灌低阈值电压的液晶显示片空盒最好是从PI固烤到灌液晶工序间,流存生产时间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空盒,灌液作业时一般使用比较低的灌注速度。 低阈值电压液晶在封口时一定要加盖合适的遮光罩,并且在整个灌液晶期间除了封口胶固化期间外,要尽量远离紫外线源。否则会在靠近紫外线的地方出现错向和阀值电压增大的现象。 液晶是有机高分子物质,很容易在各种溶剂中溶解或与其它化学品产生反应,液晶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溶剂,所以在使用和存放过程中要尽量远离其他化学品。 6、液晶的贮存及搬运方法: 液晶贮存时要密闭、防潮、遮光,在室温中贮存,不能在低温环境中贮存和使用,以免出现性能不可逆转的晶析现象。不能与其他化学品混放。 搬运时按化学品规定管制

网友:
基础知识,学习一下

网友:
不感兴趣的 人 ,会看吗? 看得人,一定感兴趣,可是 泛泛来讲, 知识点 说的 不清楚。。。 技术指标 又太 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只是一些基本的介绍

网友:
楼主在这样的日子里也有心情发技术帖啊,,,真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只是看到这些基本内容介绍了转载下~~~

网友:
要结合电路图具体分析分析就好了,我感觉对屏显控制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