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
首先声明 我不懂fpga 但是打算学的

都说fpga 可以ic设计   但是 fpga的学习板驱动LED 键盘 数码管 怎么和单片机一样 写程序 下载 我知道 它比单片机高级

怎么个ic设计

还有是不是arm 和 fpga 那个是主要搞硬件的

网友:
FPGA全称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是内部是基于RAM结构的查找表,也就是说内部实现的东西都是由硬件实现的,和设计数字电路是一样的,功能是由硬件实现的,而且也可以设计成CPU,各大公司都有针对自己FPGA的CPU软内核,而ARM等一类CPU却不一样,内部硬件已经确定了,不能改了,程序是一条一条执行的,所以CPU可以通过改写程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A:
嗯啦,理解了FPGA程序并行的理念,也就好学多了。首先你要扎实好数电的基础,然后根据具体的项目(或者说针对具体的要实现的目的),去编写执行,然后分析仿真。最后用实物验证。中间会有许多反复的工作。
目前你有DEMO板正好可以仿仿熟悉熟悉其基本的语法和操作方法

网友:
构成系统都需要硬件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声明 我不懂fpga 但是打算学的

都说fpga 可以ic设计   但是 fpga的学习板驱动LED 键盘 数码管 怎么和单片机一样 写程序 下载 我知道 它比单片机高级

怎么个ic设计

还有是不是arm 和 fpga 那 ...

我看了一点Verilog,感觉FPGA入门难一点,可能是由于比人浅尝辄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点Verilog,感觉FPGA入门难一点,可能是由于比人浅尝辄止了吧。

我倒觉得入门不一定先从Verilog开始,最好是先从逻辑图设计方法开始,这样可以直观的看到内部的逻辑状态,也可以更好的理解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本质...我当初就是在电子学院的EDA实验室里这样入门的,当时用的还是EPM7128呢,软件是MAX+PLUS II,做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全都明白了,要不然直接上来就写程序的话很容易晕,不容易找到单片机和可编程逻辑器件之间的区别.我是先接触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再接触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啦,理解了FPGA程序并行的理念,也就好学多了。首先你要扎实好数电的基础,然后根据具体的项目(或者说针对具体的要实现的目的),去编写执行,然后分析仿真。最后用实物验证。中间会有许多反复的工作。
目前你有 ...

数电要什么样的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电要什么样的基础

就是数字逻辑,从最基本的与或非延伸到各种各样功能的电路,但不论怎么变也离不开与或非这三种最基本的逻辑形式,其实这个是来源于数学_布尔代数,不过光学理论是不够的,最好是能到数字电路实验室去做点实验什么的就很直观了.而且最好是有人带一带会更好一些...从最简单的组合逻辑到时序逻辑循序渐进.....

网友:
ARM,可以说是硬件,但很多公司看重硬件里的软件。
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只关心IO口的分配,
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IO口不在话下,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算法和逻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