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K30,K241管脚

楼主:
没查到K30XM和K241的参数,请各位帮一下:
1,K30XM是不是K30?
2,这两个管子是什么类型的?
3,管脚如何排列的?

网友:
一般以K开头的三极管一类的都是2SK开头的,把2S省略了,

网友:
这一批K30有所不同?

又发现一个问题!再请教一下:
由于管形太小,起初没有注意,测正反方向电阻有不同,很奇怪?后来仔细看到K30XM上方还有标记:
有的标明"NIL4L",另一批则标明"AIF4M"这两种居然PN结相反,难道同是K30XM还分P型和N型?

网友:
我记得我下载的资料里面是场效应管啊,怎么弄出PN结了???

网友:
是场效应管

我还没有用过对场管理解有误,这现象我弄不明白,就是测G极与其它两级的电阻,出现了上述截然相反的怪事?弄不明白了!

网友:
正常来讲G是和其它两极完全绝缘的,如果测到电阻,说明这个场效应管已经击穿了,也就是说这两个管子击穿造成短路的地方不同,所以才出现那样的现像,不过一般场效应管的DS之间都有一个二极管的,这样就可以分辨DS和G了,但是击穿了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