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你有新短消息”

楼主:
我只要点击“你有新短消息”,页面立即退到登陆页面,说我还没有登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网络拥挤,请稍后再试.....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楼主是欧阳锋?

网友:
没碰到过,应该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要点击“你有新短消息”,页面立即退到登陆页面,说我还没有登陆,这是为什么?

楼主是否是第一次登录博客,短消息系统属于博客,所以需要登录一下

以后再查看短消息就不用登录了~~

网友:
谢谢,现在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是第一次登录博客,短消息系统属于博客,所以需要登录一下

以后再查看短消息就不用登录了~~

这个方法管用 试一下去吧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