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电路的解释

楼主:
此电路是截取的,其他外围电路已经缩略为注释。这个电路在一个外国设备内,用途是检查电视频道中伴音信号的强度(当然不是数字电视了)。由于本人对调制解调不是很熟悉,有请教各位大侠出手。4066的功能不用描述了,我已经知道,不好理解的是此电路也不像解调电路啊。

大体框图描述:接收的RF电视信号经一个混频电路降频后,分离出A和V,伴音信号即送入此电路。经这个电路处理后的信号进行检波后入表头指示信号强弱。

网友:
我没有看到你的图,凭经验:混频电路出来后,应该先到中频放大(因混频后,也有的是"变频",出来的已经是中频信号了,但是幅度可能不够,需要提升一下)中放出来的信号有了足够的幅度,才可以送到检波电路.检波出来的信号才可以驱动U/V表.

网友:
理论上我是知道一些的。主要是4066这个模拟开关在这里是干嘛用的?

表头的指示不是伴音的幅度,也就是说不随节目声音大小而变化,而是调制波的强度大小。肯定不是将声音解调出来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看锁相放大器相关的资料,这个电路是相敏检波的一种,实现的是乘法.....

网友:
楼主可以下载下帖中的电子书看一看,最后一章是讲关于锁相放大器的.看完之后楼主会有收获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9382-1-5.html

网友:
谢谢,研究一下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电路是截取的,其他外围电路已经缩略为注释。这个电路在一个外国设备内,用途是检查电视频道中伴音信号的强度(当然不是数字电视了)。由于本人对调制解调不是很熟悉,有请教各位大侠出手。4066的功能不用描述了, ...

   我注意到了你的介绍中的这样一句话:“用途是检查电视频道中伴音信号的强度”。
   我觉得你好像把问题复杂化了。这只是一个选通开关,用于多路伴音中频中选出,或者,在某个时刻抽检该伴音中频(与其它信号做分时检测--监测)。
   如果不是这样,可否提供更详细的情况,至少要有F2的频率和波形(估计是个频率比较低的开关信号),F1应当是6.5MHz的伴音中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注意到了你的介绍中的这样一句话:“用途是检查电视频道中伴音信号的强度”。
   我觉得你好像把问题复杂化了。这只是一个选通开关,用于多路伴音中频中选出,或者,在某个时刻抽检该伴音中频(与其它信号 ...

个人感觉应该是和中频信号同频的信号,而且很有可能还同相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音频信号的幅度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半波整流电路了。

网友:
答楼上

   只是针对楼上的解释做些讨论:

楼上说:“应该是和中频信号同频的信号,而且很有可能还同相位,……”,那么,

1、对调频信号来讲,同频又同相,岂不就是输入的信号?
2、调频信号,这里具体指电视伴音中频是等幅信号,其携带音频信息的是中频的频偏,即使如楼上所言是个整流电路,那凭整流---这种幅度检波是得不到音频信息的,得到的仅仅是比例于中频载波幅度的直流。
3、何况,解调音频信号的鉴频器电路非常普遍和廉价,何必要用4xxx做这种处理调幅信号的同步检波电路?

网友:
终于上班了,仔细研究了图纸和产品说明书。

电视的伴音信号经过处理后,输入到4066开关一端的为4.25MHz中频的调频伴音信号(没有解调),

4066的控制端频率为4.35MHz控制端波形如下图

输出端按说明书的说法是生成基频0.1MHz的伴音(应该是载波) 。然后是滤波,

  0.1MHz的伴音IC4AIC5D9IC18A放大检波,此信号被用于伴音载波的指示”。

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一次次的降频,先是从几百兆,降低为10M左右(伴音4.25),再把4.25降低到100K频率,而且用4066来降频。搞的电路好复杂,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针对楼上的解释做些讨论:

楼上说:“应该是和中频信号同频的信号,而且很有可能还同相位,……”,那么,

1、对调频信号来讲,同频又同相,岂不就是输入的信号?
2、调频信号,这里具体指电视伴音中频 ...

电视电路从来没研究过,就是看着和锁相放大里面的那个相敏检波是一样的,而且楼主也只给出了模拟开关一个图,也没别的,就是猜一猜.....

网友:
请教,是标准制式的电视中频吗?

   见识很短,真是第一次看到4.25MHz这样数值的电视伴音中频信号,此前只知道5.5 MHz, 6.0 MHz, 6.5 MHz,以及4.5 MHz这些制式的(第二)伴音中频,和在SECAM中数值为4.25MHz的DB色差信号(B-Y)的副载波(也就是第二中频)。

   既然:你已经仔细研究了图纸和产品说明书。能不能把这个图纸(至少是产品的型号名称)展示给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别再让大家闷在葫芦里猜了。

网友:
跟着xiaoif,学到很多知识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