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成贴片的元件参数会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看到一些三极管和集成块做成贴片,想问一下:同一型号的一些参数是否一样?比如输出,本身功耗等.......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有区别。

网友:
有一些帖片的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会比直插的低一些。。。

网友:
基本参数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并且贴片的抗干扰性能还要好一些

网友A:
功耗会不会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会不会低一些?

 楼主的担心是对的,各种封装的热阻不同,导致每瓦的温升也不同。通常是个儿小的,引脚间距窄的温升高,这个需要认真看手册。

网友:
各种封装的热阻不同,导致每瓦的温升也不同,引脚间距窄的温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