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发送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下面这个程序可以用串口助手发送十六进制数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因为串口通讯软件只能发2位数,所以显示也只能是2位,
请教大家:如和实现三位数字的发送与显示,举例说明:比如我想发送123并在单片机的数码管上显示123,该如何发送与分离数字.
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s,sg;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Init_Uart(voi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i)
{
uchar ss,sg;

ss=i/16;
sg=i%16;

P0=table[ss];
P2=0x7f;
delay(2);
P0=table[sg];
P2=0xbf;
delay(2);

}
void main(void)
{
uint i = 0;
Init_Uart();
while(1)
  {

   if(RI==1)
     {
   RI = 0;
   i = SBUF;
   }
   else  display(i);

  }
}

void Init_Uart(void)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PCON = 0;
EA = 1;
}

网友:
程序加了注释

/*********************  (C) COPYRIGHT 2010  **************
* 文件名称: 串口.c
* 程序作者: whhjdz(QQ:595279970 ,Email:whhjdz@163.com)
* 程序版本: V1.0
* 编制日期: 02-17-2010
* 功能描述: PC串口与单片机通讯实验
* 编译器:Keil C uVision3
* 芯片:STC89C52,12M晶振
* 注意:  P0 -- 数码管段显示    P2 --  数码管位选
*
*********************************************************/

#include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s,sg;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0~F字模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i)          //显示子函数
{
        uchar ss,sg;

        ss=i/16;                 //分离数的十位
        sg=i%16;                 //分离数的个位

        P0=table[ss];
        P2=0x7f;                  //第一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十位
        delay(2);
        P0=table[sg];
        P2=0xbf;                  //第二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个位
        delay(2);

}

void        Init_Uart(void)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波特率)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PCON = 0;
        EA = 1;
}

void main(void)
{
        uint i = 0;
        Init_Uart();
        while(1)
                {

                        if(RI==1)
                   {
                        RI = 0;
                        i = SBUF;
                        }
                        else  display(i);

                }
}

网友:
将显示程序改了一下,能显示三位了,但最大只能显示到255,对应的十六进制是FF

void display(uint i)          //显示子函数
{
        uchar sb,ss,sg;

        sb=i/100;                         //分离数的百位
        ss=i%100/10;                 //分离数的十位
        sg=i%10;                     //分离数的个位

        P0=table[sb];
        P2=0x7f;                  //第一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百位
        delay(2);
        P0=table[ss];
        P2=0xbf;                  //第二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十位
        delay(2);
        P0=table[sg];
        P2=0xdf;                 //第二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个位
        delay(2);

}

网友:
楼主厉害!小生佩服!

网友:
strong

顶!!该贴强的!!解决了问题,不错!

网友:
关于为什么只能显示0-255,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你读了一个字节,也就是Uchar,而字节表示的范围从0-255,如果你想显示大于255的数字,那你得2个字节来表示。unsigned int.但显示范围从0-65535,还是有范围限制。如果想显示更大的数字,你得用四个字节来表示,还有个问题,如果你不停地发送2个字节,在接受端你得知道哪一个是高字节,哪一个是低字节,建议你最好加上前导符号和终止符号,供接受端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