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片機怎樣讀出8421BCD碼撥碼開關的設定的數字

楼主:
如題,8052單片機怎樣讀出8421BCD碼撥碼開關的設定的數字,撥碼開關只要4位2進制數即可顯示對應的十進制數,
而單片機I/O口有八位,請問怎么轉換?請各位賜教,謝謝。

例:撥碼開關設定十進制數2,對應的BCD碼1101,對應接到單片機P1.0,P1.1,P1.2,P1.3

网友:
没看懂
查表法之类的不是可以么?switch那些……

网友:
分别读单片机P1.0,P1.1,P1.2,P1.3 口的高低电平状态,然后判断得到一个4位二进制数,最后查表得到对应的BCD吗

网友:
v = 0;
if(p1.0==低)
        v += 8;
if(p1.1==低)
        v += 4;
if(p1.2==低)
        v += 2;
if(p1.3==低)
        v +=1;
最终v就是拨码开关设置的那个十进制数。

网友:
不过对于8051的IO口操作的时候要注意读的是否是真正读到引脚状态.....

网友:
汇编语言叫查表,C语言叫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