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信号毛刺问题 (转帖)

楼主:
小弟今日碰到如下难题,请教站内高手帮忙解析一下,跪谢
200mv(可能本身就有毛刺)的信号经过下图电路积分移相后,输出的波形有很多毛刺,不能达到测试要求,试过好多方法对积分移相电路进行修改,始终不见改善,示波器上显示在1MHZ处有类似正弦波的谐波叠加在信号上,大概情况就是这样,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
首先请判断源信号有没有毛刺,如果有就在移相之前做滤波处理,如果没有就得查看你所用的移相电路和所用器件的干扰性能是否达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用的开关电源??改用线性电源试试(或者电池)!!
千万不要小看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开关电源的原因。。。

网友:
先查一下原因 如实在找不到就做带通滤波吧

网友:
检查一下是信号源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如果是信号源问题的频率又是固定的 就加一级带通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