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com口燒壞?不知是和原因

楼主:
問題:電子產品測試時用到電腦的 DB9串口與電子產品的console口進行通訊,
           有時電腦的com口會燒壞,有時產品的console口的Tx/Rx PCB走線都燒壞,很是奇怪?
以往也有這些現象發生,檢查電腦與產品機殼有接地沒有接好的,但是現在接地是好的,還偶爾有燒
com口的現象,不知道怎麼去徹底解決,產品consloe口應該沒有設計問題,如下,除了ESD/設備接地/
機殼接地,其它還有沒有原因了,
  請大家提點建議,

网友:
com口圖上傳錯誤,更正一下

网友:
PCB的走线都烧坏了??那肯定得相当严重的短路才能这样啊。。我见过的烧PCB的全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短路造成的,如果是,那找原因就容易多了

网友:
看你的图,好像是GND烧了。原因可能是设备和电脑的外壳或者地的电位不同。

原因可能是使用了隔离不太好的开关电源,地线没有正确连接到一起等原因。

使用同一个插座估计就没事了。
用粗导线连接电脑和设备的地线消除地线电位差。
使用隔离变压器。
注意端口二极管的接法。
带电插拔COM有可能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会不会是线路板上布的线太细了???

网友:
感谢五楼的兄弟建议,我们的电脑与机壳是同一地,接地线规格为六平方毫米,应该够粗了!

网友:
方案一:将TVS和电容去掉
方案二:将TVS换成双向的,电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