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产生幅值精确的正弦波

楼主(2010-02-20):
产生幅值精确的正弦波
利用SPWM产生正弦波只能把频率计算来,
那么怎样才能产生幅值精确的波形呢?
哪位大侠帮助下。
计算
频率

网友A:
脉冲宽度的最大值和幅值有直接关系,根据脉冲宽度的最大值来算幅值,不过这个还是会跟负载有一定关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测试输出的幅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网一周多,没看论坛了。。
我们要通过滤波后产生准确的幅值必须通过调制比和幅值的关系。因为好像幅值和调制比是一个正相关的,而且这个调制比
的改变也会改变SPWM输出的表。这个需要进一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