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用于医疗器械

楼主:
医疗器械对工频变压器的要求比较高。基本上有下面几条。

1、原边,副边之间电介质强度4000VAC 1分钟。

2、电器间隙/爬电距离 5mm/8mm

3、过热保护要求。

因为有这些要求,注定医用工频变压器必须使用特殊的结构。E型是不能用的。一般需要将原边、副边各绕在一个绕组上。原边还需要加一个温度开关。如果体积受限,这样的结构注定变压器的效率不高。为了满足电源输入范围的要求,如220V +-10%,副边的输出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当副边的负载变化时,副边的输出电压也会随之变化。一般而言建议不要在医疗器械中使用工频变压器。

如果一定要使用,一定要考虑变压器的输出变化,并且要使用变压器功率有足够的富余量。

以下是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经验。

1、选择额定输出电压稍高的变压器。可以有效地对付输入电源电压的波动。

2、整流桥选择肖特基势垒二极管。不要使用硅整流桥。选用二极管需要有足够的耐压值。

3、尽可能使用大容值的滤波电容。

4、加一级DC/DC 将不稳定的整流输出电压,转换为比较稳定的输出电压。这个DC/DC必须使用高质量的。最好是汽车级的。比如输入可以到55V的。

5、整个系统消耗的功率控制在变压器额定输出功率的1/3以下。这样可以使用变压器有较好的效率。当然短时的大功率还是可以用的。

6、考虑系统的散热。当系统工作在大功率的,变压器的效率也会随之降低,恶化系统热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