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旧电脑的电源用于LED驱动
ZYXWVU
ZYXWVU

网友A(2010-02-21):
旧电脑的电源用于LED驱动
现在很多旧的电脑电源都浪费了,其实用于驱动LED灯比较好。
但是如果直接用限流电阻的话,效率较低。由于电脑电源是开关电源,它先把220V 交流电整流变换成频率较高的振荡,然后整流成5V、 12V等,可在5V 、12V的次级线圈上,整流管之前引出高频的电流,然后采用电容限流,直接驱动LED 即可
电脑电源
开关电源
交流电
整流管
LED灯

网友B:
很怀念AT电源,可惜买旧的都很难买到了,兄弟有实际试过么?来张图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