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5V电压基准

楼主:
用TL431做个5V电压基准,用我的数字表量,显示4.99V.是我的表精度低吗?用下面b图,R1=1.6K  R2=R3=20K

网友:
差不多,R2和R3是有误差的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本来电阻就有误差,如果你想要精确一点儿,可以找精密一些的电阻。另外,看一下tl431的datasheet,上面一定有精度的。我感觉4.99就够精确了,如果你要求的精度更高,那就得改方案了

网友:
电阻有精度限制,而且TL431也有精度限制,手册上写的TL431的初始精度是1%,而且TL431的参考端电压也不是2。5V,而是2。495V,所以当需要精度更高的时候任何一点误差都得算进去,要不然就会有问题,不过我们一般都加一个电位器调节。

网友:
Uin 输入电压是多大

网友:
可以做个实验

用热风枪吹一下电路,数值就开始飘了,一个一个吹,可以看到起起落落的情况

网友:
这种误差很正常,

网友:
这个可以了,在做的话就是该方案了

网友:
LZ用几位表量的,想做5.00V的基准么?表也是有误差的,,不能不考虑

网友:
如果觉得精度不够,直接用单片基准源,省时省力精度又比较高,就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
很正常,我做的电源,理论上是5V,实际上是5。23V,+-10%以内,可以接受!

网友:
精度不够。。。
要 原子级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