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设计过程实例讲解

楼主:
如果设计稍显复杂,那么对底层细节的过多关注就会成为一种累赘。
    试想我们平时在电脑上编写C程序,比如在显示器上输出一行字,我们只用一句printf()即可完成,至于打印命令怎么传到显示芯片上,哪个芯片管脚怎么 变化,又怎么传到显示器上输出,诸如此类涉及底层硬件的问题,我们没必要关注太多。于是,我们把用printf()这类高级语言描述设计逻辑的工作称为软 件设计。显然,软件只是一种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的结构接近于人类思维逻辑。无论软件再怎样构思精妙,只有在硬件上才能体现出实际效果。
    做计算机开发应用程序的时候,硬件是现成的,软硬件之间的桥梁早就由操作系统给你搭好了,我们只需专心完成软件的构思和设计就OK。
    显而易见,软硬件的分工会给电子设计带来极大的方便,自然有人把这种分工方式引进FPGA设计领域,琢磨着怎么在小小的FPGA上也搞个软硬件协同设计,负责硬件设计的和负责软件的各司其职,最后pia一整合,效率倍增。
    来看看nios是怎么做的。拿出DE2开发板,上面很多外设接口和与之连接的芯片,那是硬件,中间有一块大的CycloneII芯片,里面是空的,等着我 们编写程序下载到里面运行,跟计算机对比,硬件我们有了,软件就用C语言来写,但是nios系统可没提供WinXP,也就是说软件和硬件之间的那座桥还得自己解决。

    看上图,这座桥分为3个层次:硬件控制层,设备驱动层,硬件抽象层(简称HAL)。既然是软硬件的过渡部分,那么这3层的设计需要对硬件和软件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姑且称之为“软硬件混杂设计”吧。
    每一层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整合和简化硬件操作细节,整合,再整合,使其一目了然。

网友:
<1> 硬件控制层
    与硬件直接打交道的是硬件控制层。
    上面提到,搭“桥”的目的是让软件设计人员可以完全忽略硬件操作细节,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硬件细节都能在这层解决,并向设备驱动层提供整齐的“接口”。之前的例子可看作硬件控制器的雏形,但还缺少与设备驱动层的接口。
    何为“整齐”呢?比如说,设计数码管控制器,我想让它显示数字“5”,最好的方法是,我将数据“5”和表示“显示”的命令从设备驱动层传给硬件控制层,直 接告诉它:我要“数码管”“显示”“5”。至于要控制哪个管脚电平高低才能显示“5”,全由硬件控制层负责。
    类似这样分工合作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比如说,邮局要将一封信送给家住A小区的张三,邮递员把信放入A小区的信箱,小区物业再去确认张三的具体住处,把信最终送到张三手中。
    类比可见,邮局相当于设备驱动,物业相当于硬件管理器,张三则是具体的硬件,邮局和物业之间的接口是物业提供的信箱,设备驱动和硬件管理层之间的接口,我们称之为“寄存器”,同样由硬件管理层提供,“寄存器”是两层之间得以明确分工和相互联系的关键。
    设备驱动开发人员眼中的硬件就是一组寄存器的抽象,通过读写寄存器间接控制硬件行为。
    那么,在数码管控制器里加入一个数据寄存器和一个命令寄存器:

       data_reg存储待显示的数据,cmd_reg为‘1’时显示,为‘0’时清空。

网友:
<2> Avalon总线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在每个硬件管理器和设备驱动之间都建立一个通道呗。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试想,城市为什么要建高速公路呢?多 修几十根羊肠小道不也一样能跑车吗?有人回答:为了收养路费呗。$%@&&! 小路上开车,速度慢且不说,管理协调是个大问题,是一条大公路容易管理,还是几十根羊肠容易理顺?
     好了,回到正题,nios系统需要一条“高速公路”,称为“总线”,“总线仲裁器”则行使“交通管理局”的角色,控制数据的进出,并为每个硬件提供一个进 出“高速公路”的接口,用“地址”来标识这个接口的位置。nios采用的是Avalon总线,它有着一套接口规范:
       同步时钟 clk
       片选信号 chipselect
       地址 address
       读请求 read
       读传输 readdata
       写请求 write
       写传输 writedata
       这些是比较重要的接口信号,其它的不一一列举了。硬件控制器要接入总线,必须遵循接口规范,就像高速公路出口必须摆个收费站一样。

那么在数码管控制器里加入Avalon总线信号:

既然加入了两个寄存器和avalon信号,就需要对硬件逻辑进行必要改动,大致过程是,当chipselect和write有效时,将 write_data赋给address对应的寄存器;当chipselect和write有效时,将address对应寄存器的值赋给 read_data。另外,根据这两个寄存器的内容决定数码管输出信号oSEG0。代码不贴出来了,具体见工程压缩包。

网友:
<3> 设备驱动程序
   其实,“总线仲裁器”也可看作一种硬件控制器,只不过它管的不是具体的硬件,而是负责数据的传输。那么它也有自己的设备驱动,封装了总线操作的细节。既然总线是现成的,我们秉承“拿来主义”的原则,甭管它怎么实现的,会用就行。
    例如,数码管设备驱动要把数据“5”和“显示”命令传给数码管控制器,设计两个函数,由于数据和命令的传递必须经过总线,那么需调用总线驱动函数IOWR(基地址, 偏移量, 数据),另外,读取寄存器用到IORD(基地址, 偏移量),这两个函数在里。
       的路径是"..alterakits ios2_60componentsaltera_nios2HALinc"。
       至此,“桥”搭完。

    函数功能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刚才定义两个寄存器时,data_reg在前面,所以偏移量是0,cmd_reg在后面,偏移量是1。××_REG_MSK称 为掩码,avalon总线数据接口共32位,但我们设计的data_reg位宽是3,cmd_reg位宽为1,掩码的作用在于告知寄存器宽度,知道就行, 实际上用不着。××_REG_OFST是寄存器内的偏移量,这里同样用不着,先写上吧。
    OK,我们的数码管设备驱动文件正式出炉了,看看是不是简洁明了很多啊?

<4> 硬件抽象层(HAL)
    设备驱动程序封装的仅仅是对某个寄存器的一次读写操作,功能单一,需要在硬件抽象层再做一次封装。
    直接将这些函数列出来,一目了然,不作多余的解释了。

    至此,“桥”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