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设计过程实例讲解(二)

楼主:
接下来在把我们的“数码管控制器”加入sopc builder系统中。
    现在几乎所有讲nios的书都会提及自定义用户外设,而且用的都是altera官方提供的例子PWM,本文的“数码管控制器”就是照着它依葫芦画瓢改过来 的,呵呵,惭愧惭愧,之所以想改它,一是因为它用的是verilog而不是VHDL,而大多数人先接触却是VHDL;二来PWM的显示效果似乎不太明显, 改成数码管显示相对比较有成就感;第三,PWM的逻辑稍微有一点点复杂,我们的重点在于说明怎样自定义外设,当然例子越简单越好。
    既然是照着PWM原样改的,所以本文工程的结构与之保持高度一致,将其加入sopc builder的步骤也差不多,这里我就不再码字了,各位照着书上做吧:
    《SOPC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周立功等著)》第8章……
    再接下来,建立一个包含“数码管控制器”的nios系统,并编写应用程序,实现从0到9计数。
    贴张官方的nios设计流程图,看起来很漂亮是吧,不愧是altera的东西,大而全而不乱。

       先说最中间的"SOPC Builder",它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以Nios CPU为核心,以Avalon总线为纽带,将各种硬件设备连接起来”的nios系统;这个系统要在FPGA中运行,所以必须挂靠一个Quartus II工程,用左边的Quartus II进行分配引脚等等工作,生成硬件系统;接着,右边的Nios II IDE就可以在这个硬件系统上设计应用程序了;最后将硬件系统和软件程序分别下载到FPGA芯片上,大功告成。
       下面step by step
       <1> Quartus II 新建一个工程名,工程名"DE2_SEG7"。
       <2> "Tool" → "SOPC Builder" 打开SOPC Builder。
       <3> "System Name": nios2_system   选VHDL。
       一个包含“数码管控制器”的最小系统至少由3部分组成:CPU必不可少,RAM存储代码,还有刚才设计的"seg7_avalon"。
       <4> 加入"Nios II Processor",选"Nios II/e",精简型够用了。
       <5> 加入"On-Chip Memory",类型选"RAM",位宽默认"32 bits","Total Memory"选"48Kbytes",等会儿软件要占用四十多K空间。
       <6> 加入"seg7_avalon"。
       <7> 将这三个组件的名称改好看点,然后设定RAM的基地址为"0x00000000",再右键锁定基地址,如图:

       为什么要锁定RAM的基地址为0呢?点选第二个选项卡,可以看到"Reset Address"对应着RAM,系统的复位肯定要从地址0开始。

       <8> 由于刚才人为改动了地址分配,弄乱了,让系统自动再分配一次,当然被锁定的RAM基地址是不会变的。"System" →"Auto-Assign Base Addresses"。最终系统组件列表如下:

    注意,seg7的地址范围是"0x00010800"→"0x00010807",占8个地址,nios系统的地址按字节分配,也就是说,每个字节占用一 个地址,数码管控制器中定义了两个寄存器,avalon总线规定每个寄存器占32位(实际上是不是32位它就不管了,反正按最大32位分配),这样两个寄 存器共占去8个字节,自然需要8个地址。
       <9> 点击"Generate"生成nios系统,回到Quartus II。
       <10> 新建一个顶层文件"File"→"New"→"Block Diagram/Schematic File",引入nios II系统,增加输入输出引脚。然后,"Assignment"→"Import Assignment",添加引脚分配文件(在DE2光盘目录下的DE2_tutorialsdesign_files DE2_pin_assignments.csv),改动顶层文件的引脚名称使其与.csv文件中保持一致。

       <11> 编译,查看编译报告,可见,48K的RAM占用了芯片83%的memory bits,差不多耗光了。

       <12> 硬件部分已经搞定,关掉Quartus II,打开Nios II IDE,切换到工作目录下。
       <13> "File"→"New"→"C/C++ Application","SOPC Builder System"选择"nios2_system.ptf"(就是刚才Generate Nios II系统生成的东东),再选模板"Hello World"(纯属偷懒 ),顶上的"name"改成"seg_example","Finish"。
       <14> 改动hello_world.c,代码的功能为:先初始化数码管,等待2秒钟,再进行0-9的循环,循环过程中穿插2秒钟的清屏。SEG7_BASE的宏 定义在system.h中,实际上就是在SOPC Builder中的seg7_avalon的基地址0x00010800。

       <15> "Project"→"Build Project",得到编译报告,软件占用了7K空间……

       <16> 下载到DE2板上,运行,数码管不停地闪啊闪。
       OK,从硬件到软件的一条龙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