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电子设备维修体会之姊妹篇:维修的几点心理准备

楼主:
下面说说维修前的心理准备工作,虽是务虚,却也必要。我想要想做好维修工作,除了相应的知识准备以外,要有“三心”――信心、细心、决心。
1. 信心
无论多么复杂的设备,只要是人造的,就一定能修。很多刚刚进入此行当的工程师信心很差,总觉得那么复杂的设备而且还是进口的,咱们怎么能解决得了呢?万一把故障扩大了怎么办呢?找厂方得了,自己还闹个轻闲。要知道,做好维修工作首先要迈出的是敢于动手的第一步。对简单的设备不要忽视,对复杂的设备不要胆怯,这样才能有工作的基础。我刚来医院工作的时候,老主任对我就非常不信任:总是说:“这个设备你见过吗?”“没有”“没有你就敢动?弄坏了怎么办,还是找厂家吧”!“我是学冶金的,医院里的所有设备我都没有见过,以后我是不是就不用干活了?”他不占理确有权,所以前几个月我什么都做不了。恰好有一台老式的氯分析仪坏了,厂方都不再给维修了,他只好让我试试,我很快就给修好了,而且一直用了很久,甚至买了新的高级机器还把他当作急诊临时检查时用呢。这样才一举扭转了偏见。
2. 细心
敢于动手了,并不一定能把设备修好,在具有一定的知识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极度的细心才能发现故障。做维修最忌讳的就是把聋子治哑巴了――故障扩大了。要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仔细,没有其他的办法。维修其实和医生看病有相似之处,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故障,是否解决得了那是另外的问题了,可以这样说,找到了故障至少成功了70%。细心要求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的现象,从中准确地判断出故障所在。马马虎虎,稀里糊涂的人肯定做不好这行的。讲一个成功的例子吧:一台进口设备,出现了故障,连厂方的工程师都解决不了,最后只好换主板。问题是这台设备急用,厂方的主板要2个星期才能到货。我拿着那块板子看了10几分钟,忽然发现在某个集成电路的两个管脚之间有一小块很难看到的类似松香的东西,用探针一量,居然有1K左右的电阻。我用棉签蘸着酒精把它擦掉了,OK了。厂方的人包括医院的人都说我是蒙上的。我不服气:没有极度的细心怎么能发现呢?后来有一个单位的电梯坏了,怎么也修不好,把我请去看看,恰好又是类似的问题,这次是一个焊接时甩落的小锡珠卡在一个集成电路的管脚中了,造成时有时无的故障,这种毛病我想是所有工程师最头疼的。这件事以后,很多人都服气了,不再说我瞎蒙了,毕竟瞎猫多次遇见死老鼠的事情非常罕见。

网友:
3. 决心
不要轻易说放弃,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要坚信:只要我想做,就一定能做好。我修的第一件大型设备是一台彩超,那时是我们医院最贵的设备,100多万。当时厂方索价7万元,备件1周以后才能到货。且不说7万元是否黑心,哪个医院能忍受1个星期没有彩超?市场、声誉损失巨大。后来我和主任说我想试试,主任大概没有任何办法了,也只好如此了。我叫了一个电工跟我一起去的。打开机箱,发现彩超的复杂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平时没有故障,没人让你拆开机器研究其结构的,我低估了问题的难度),20几块板子一字排开,每块板子都有两本杂志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零件,而且是两面焊接的,关键是没有技术资料,就算是有也来不及看了。我问那个电工:怎么样,咱俩能弄好吗?他说了句让我血脉贲张的话:“咱们争取今天就弄好”。大约用了1上午,发现一块电路板上的一个电阻烧了,我们俩兴奋极了,赶紧买了换上,一通电,又烧了。接着查,发现这块板子上的5V和0V之间短路了。肯定是其间的退耦电容短路了,但是在板子上并联的退耦电容不下200个,看了半天,没发现有明显变色的电容。只好用最原始的办法,拆掉一个,量量,短路,再拆一个,再量量……真是皇天有眼啊,拆到第三个的时候,不短路了,换上一个电容,OK了,看看表,下午3点半。然后去喝酒庆祝。现在,那个小电工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了。

网友:
确实如此,楼主真有运气啊,拆到第3个就发现了啊

网友:
高,楼主真是高,佩服!!!

网友:
现是要学习向楼主学习

网友A:
请问做医疗器械第三方维修则吗样 我感觉前途不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做医疗器械第三方维修则吗样 我感觉前途不大啊

挺大的,我们老师就是医院设备科的主任,我们就是学这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大的,我们老师就是医院设备科的主任,我们就是学这个的

老师兼职在医院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兼职在医院工作?

兼职教书吧,因为他修设备很赚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兼职教书吧,因为他修设备很赚钱

这样挺好 有实战经验的老师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挺好 有实战经验的老师 哈哈

是的,口气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