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少讲述pic的C语言书,所以有点问题不懂

楼主:
#include"pic1687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0,flag=0;
void interrupt t0ovf()
{
T0IF=0;
count++;
if(count>=15)
{
             flag++;
   count=0;
}
}
void main()
{
TRISB=0x00;
PORTB=0x00;
OPTION=0x07;
INTCON=0x0a0;
T0IF=0;
while(1)
{
if(flag)
{
             RB0=!RB0;
  flag=0;
}
}
}

中断问题,中断入口一样,那么是否都是void interrupt (函数自定义)()这种写法?既然没有优先级,那么它的中断标志是否很重要?因为我学的51,AVR基本不管中断标志的。
选项寄存器OPTION_REG用OPTION表示吗?
有没有绝对精确的延时1秒程序,发现汇编也精确不了?
AVR是1个指令周期=1个时钟周期。选晶振时是否很方便?
PIC是1个指令周期=4个时钟周期,选晶振时是否最好选4的倍数的晶振?

网友:
我对PIC只是稍有了解,刚开始的时候开始对PIC的中断也很困惑。
PIC单片机的中断系统与其他单片机的中断系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PIC单片机只有一个中断向量(中断向量地址固定为0x0004),所以对于PIC单片机来说,所有产生的任何中断,都是通过这一个中断地址来进入中断的。进到中断里面后,再判断各种中断标志,。
因此在C语言程序设计中,只需要一个关键字interrupt就可以了,但是进入中断函数后,用户需要自己编程来判断发生了那种中断。另外中断函数的入口参数和出口参数都必须是void类型(空类型)。
一般单片机都是多中断向量类型,每一种中断对因不同的中断向量,而PIC不是,PIC只有一个中断向量。

网友:
关于精确定时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在汇编里面是能够实现很精确的定时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计算好所有指令的周期数,然后才能精确地定时,尤其是多指令周期的指令以及循环程序,这些指令周期都需要认真计算的。

精确定时也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你想要精确到毫秒级?微妙级?还是纳秒级?

绝对准确的定时只是一个概念。世事无绝对啊!
满足需要就可以了。

网友:
晶振的选取我觉得要根据具体情况,
举两个例子
如果想要定时,那选择时钟周期的整数倍的晶振比较方便,因为这样便于计算指令周期。
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32.768KHzx的频率是最好的,一般得电子表,定时器芯片都是用的这个频率的晶振

但是在用到串口通信时,则需要根据误差表来选择出错率最低的晶振

网友:
选项寄存器OPTION_REG用OPTION表示是因为在#include"pic1687x.h"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回楼上的

这个是包括pic1687x的头文件
大部分的寄存器都可以直呼其名访问
只有少数部分需要借助别的方式访问

网友:
xie de bu cuo!菜鸟来过

网友:
菜鸟,才开始学汇编,正准备学c语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