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JNI实例 ZT

楼主:
Android的SDK中没有包括JNI的支持,而且对如何支持JNI也没有任何文档说明。不过既然整个Android平台是开源的,我们可以通过Google发布的源代码来找到一些线索(比如frameworks/base/media/jni/目录),依葫芦画瓢的实现上层JAVA程序通过JNI来调用Native C程序中的函数。
依照下面的步骤可以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JNI的实例程序:
1.  首先编写C模块,实现动态库。(关于如何在Android中编译C模块的更多细节,请参考《Android编译环境(1) - 编译Native C的helloworld模块》。)
在development目录下添加新目录hellolib,并添加hellolib.c和Android.mk文件。hellolib.c的内容如下

#include

#define LOG_TAG "TestLib"
#undef LOG
#include

JNIEXPORT void JNICALL Java_com_test_TestHelloLib_printHello(JNIEnv * env, jobject jobj)
{

LOGD("Hello LIB!\n");
}

注意这里的函数名需要按照JNI的规范(因此也可以用javah -jni工具来生成头文件,来保证函数名的正确性),Java_com_test_TestHelloLib_printHello的命名对应后面在java代码中,package名字是com.test,类名是TestHelloLib,native函数名是printHello。
另外,LOGD及#define LOG_TAG "TestLib"等打印log的方式是采用了Android所提供的LOG机制,这样才能通过Android的logcat工具看到log。
用于编译C模块的Android.mk文件内容如下:
LOCAL_PATH:= $(call my-dir)
include $(CLEAR_VARS)

LOCAL_SRC_FILES:= \

hellolib.c

LOCAL_C_INCLUDES := \

$(JNI_H_INCLUDE)

LOCAL_SHARED_LIBRARIES := \

libutils

LOCAL_PRELINK_MODULE := false

LOCAL_MODULE := libhello

include $(BUILD_SHARED_LIBRARY)

该文件中的一些变量分别对应的含义如下:
LOCAL_SRC_FILES - 编译的源文件
LOCAL_C_INCLUDES - 需要包含的头文件目录
LOCAL_SHARED_LIBRARIES - 链接时需要的外部库
LOCAL_PRELINK_MODULE - 是否需要prelink处理(参考prelink的详细介绍:《动态库优化——Prelink(预连接)技术》,Android的Toolchain, prelink工具:《Android Toolchain与Bionic Libc》)
LOCAL_MODULE - 编译的目标对象
BUILD_SHARED_LIBRARY - 指明要编译成动态库。
       接下来回到Android顶层目录,并执行make libhello来编译:
# cd $(YOUR_ANDROID) && make libhello
target thumb C: libhello <= development/hellolib/hellolib.c
target SharedLib: libhello (out/target/product/generic/obj/SHARED_LIBRARIES/libhello_intermediates/LINKED/libhello.so)
target Non-prelinked: libhello (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mbols/system/lib/libhello.so)
target Strip: libhello (out/target/product/generic/obj/lib/libhello.so)
Install: 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lib/libhello.so

编译结果可得到位于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lib/目录的动态共享库libhello.so

2.编写Java模块,来通过JNI方式调用C接口。具体Eclipse环境的搭建请参考Android SDK文档中的详细说明,及Hello Android程序的创建过程,这里仅给出我们需要修改的TestHelloLib.java文件:
package com.test;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public
class TestHelloLib extends Activity {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
main);

printHello();

}

static {

System.loadLibrary(
"hello");

private
native
void printHello();

注意上面代码中粗体字部分:private native void printHello()用来声明一个native接口,static { System.loadLibrary("hello"); } 用来加载上面步骤中生成libhello.so(注意loadLibrary方法的参数不是”libhello.so”,而是去掉前缀和后缀之后的”hello”),onCreate()方法中则调用了printHello()接口。

通过这一步骤可生成Android开发者所熟悉的apk文件:TestHelloLib.apk
3.集成测试TestHelloLib.apklibhello.so。先运行emulator并将TestHelloLib.apklibhello.so上传至emulator中。注意要将libhello.so上传到emulator/system/lib目录,由于该目录是只读的,上传之前先要执行adb remount
# adb remount
# adb push 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lib/libhello.so /system/lib
# adb install TestHelloLib.apk

接下来在模拟器菜单中可以看到已经安装的TestHelloLib程序,运行即可。

由于JNI接口printHello()并没有作界面上的改动,要验证其效果需要用Androidlogcat工具来查看。运行”adb logcat”可以找到下面的log片断:
I/ActivityManager(
48): Starting activity: Intent { action=android.intent.action.MAIN categories={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flags=0x10200000 comp={com.test/com.test.TestHelloLib} }
I/ActivityManager(
48): Start proc com.test for activity com.test/.TestHelloLib: pid=174 uid=10024 gids={}
D/dalvikvm(
174): Trying to load lib /system/lib/libhello.so 0x43481c58
D/dalvikvm(
174): Added shared lib /system/lib/libhello.so 0x43481c58
D/dalvikvm(
174): No JNI_OnLoad found in /system/lib/libhello.so 0x43481c58
D/dalvikvm(
174): +++ not scanning '/system/lib/libwebcore.so' for 'printHello' (wrong CL)
D/dalvikvm(
174): +++ not scanning '/system/lib/libmedia_jni.so' for 'printHello' (wrong CL)
D/TestLib (
174): Hello LIB!

I/ActivityManager(
48): Displayed activity com.test/.TestHelloLib: 806 ms

这里包含了调用printHello()接口的log信息,其中D/TestLib (
174): Hello LIB!”
就是printHello()所打印的信息。至此成功完成Android JNI的实例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