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510 datasheet

楼主:
(图片)

网友:
GT1510是PWM控制器GT1510由降压开关稳压器与PWM控制。该器件包括一个参考源,振荡电路,误差放大器,内部P沟道DMOS等。GT1510提供低纹波电源,效率高,和优良的瞬态特性。该PWM控制电路能够改变占空比线性从0到100%。该转换器还包含一个误差放大器,以及一个软启动电路,其防止过冲在启动时。使能功能,过电流保护功能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