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都要这样接?

楼主:
见: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353273/files_16/ourdev_460291.jpg

上面电路里,有一大串电容并连,为什么这样处理?

网友:
不喜欢看这样的帖子,有广告的意思。

网友:
楼上误解了!本人属高龄新手,电脑等操作尚不熟练,还不会剪贴,见笑了!曾问过该作者等人均无回答,我在本论坛多有收获,因而转来次冒昧,却无他意多见谅!

网友:
楼主还是要学会使用贴图功能啊,你这样提问很容易被当做广告的。
并且很多人是不会随便点击你给的链接的,万一你给的网页有病毒怎么办?呵呵

网友:
其这里使用的是电容池概念,用多组小电容组成一个大电容以获得更好滤波性能,具体原理就不讲了,不过有好处也有坏处。
不过电容池究竟能对系统起到多大改善暂时没有定论,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和成本不成正比还增加故障点。

网友A:
实际上PCB图是将这些电容分布在各个器件的电源管脚,起退耦作用。

网友:
关于你说的那一大串并联的电容,实际电路中他们是不在一起的,那些电容都是去除电路中的电压纹波的,实际上他们是在每一个IC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的,
每一个IC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最好都要有这么一个电容,一般是104电容。
之所以都画在一起是为了画图方便,其实他们在实际电路板中是分布在众多IC芯片周围的。

网友:
多谢诸位了!抓紧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PCB图是将这些电容分布在各个器件的电源管脚,起退耦作用。

网友:
退耦电容一般是103或者104,他这里用的105,所以我不能确定,不过还要看其在PCB的部位,如果是靠近IC的那就是退耦电容,如果是在一起则是电容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关系,以后注意就好了。希望多多发帖啊,看看楼上的回复,看看PCB应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