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如何正确使用保险丝"在线研讨会问答精粹

楼主:
慢熔断保险丝与快熔断有什么不同的性能和应用;相同特性和额定电流的保险丝能直接替换吗;保险丝分断能力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意义;保险丝性能的影响因素;一次性保险丝和可恢复保险丝的异同;保险电阻能起到保险丝的作用吗?这些都是工程师在保险丝选型和应用中关心的问题。AEM带来《如何正确使用保险丝》的演讲,解析保险丝选择要素与误区

专家:AEM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资深应用工程师陈峰

问: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是考虑到保护的话,不考虑选更大一点,不用去计算,只要选大一点就可以?
答:如果开机能量是在2这个点,正常的开机脉冲都能承受,但是如果出现一个故障脉冲,这次脉冲的能量定在10,而所选保险丝的能量如果在12,那就出现该断的时候断不了。
问:你们保险丝自己认证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折减吗,UL认证的时候那个值是不是不一样的?
答:在UL认证方面,电流折减都按照0.75计算。
问:我们产品当中有一个需要选择保险丝,你现在有没有合适的贴片规格?
答:有的,我们有另外一款AF2,是我们对应的产品。
问:我想请问一个比较笼统一点的问题,就是在一般液晶电视里面,它会用到快断也会用到慢断,您能跟我讲一下快断跟慢断具体的应用上面有哪些区别,或者他们应用在哪些电路或者是行业?
答:快断的话,在250%过载时一般是在5秒之内,慢断在200%过载一般是1到60秒,从时间范围来看不一样,他们的熔化热能值也不一样,抗脉冲能力相应的也会有高低。应用范围我们快断一般用在小的数码产品,开机脉冲比较小的产品,比如手机,MP3,MP4等;慢断应用在开机脉冲比较大的场合,比如液晶电视里面比较高电流环境里面。
问:普通的保险丝和慢熔的保险丝,长期工作以后它的特性是迟钝了,还是更灵敏了?因为有次数可能会比较灵敏,但是可能会老化。
答:打个比方,如果是1安培经过1个脉冲就变成0.99A,再冲一次就变成0.98A,有个老化过程,按照你的讲法是越来越灵敏了。
问:选型好的保险丝要进行认证,对于我们开发的人员来讲用什么方式去认证?怎么能够认证选择一款合格的保险丝?如果选好了以后,在生产当中对你们批量采购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验证这个保险丝是一个合格的保险丝?
答:如何认证要从我们的标准去认证,但是各个厂家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还是按照我们厂商的标准来做,然后涉及到贵公司的脉冲电流,我刚才举的机顶盒例子可以参考,根据他的实际脉冲来进行验证。
问: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保险丝有没有这样一种失效的情况?我选了2A的保险丝,但过来10A的电流,保险丝不会断开。
答:你光从安培数来考虑是不对的,还有一个热能值,如果10安培的脉冲电流对应的持续时间是纳秒级别的,那么能量不够,这个保险丝就不断。如果是毫秒甚至是秒级别的,那么是肯定会断开的。
问:如果我们选择贵公司的,你们是可以提供PPM的值吗?
答:只有到终端客户手上使用的时候才知道哪些批次有多少PPM的不良,我们电子元件产品跟终端的手机或者笔记本的PPM定义不太一样,一个笔记本不开机或者不亮就很可以定义是不良。
问:专家你好,我有个关于LED照明产品方面的问题,请问LED照明产品中使用保险丝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
答:LED照明产品中使用的保险丝一般是在LED灯烧坏时,保险丝熔断保护,以防造成内部线路板烧坏或其它照明灯、用电设备受损,或者是在电源线路出现故障时保护LED灯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防止火灾。
问:生产过程中遇到保险丝异常熔断时怎么办
答:我们首先需要检查发生问题工序的实际操作情况:如果是手工操作的要排除动作过程中是否有造成短路的可能性;如果是机器操作的则要检查实际输出电流有没有超出保险丝可以承受的限度;有少部分问题是可以在工序分析时就予以解决的。在确认操作工序没有问题后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我们必须从过电流和保险丝两方面同时分别加以考虑和分析:整机客户需要检查整机电路脉冲电流的大小和有没有异常。 在分析问题时要考虑两点:一是选型当时计算有没有差错,由于开机脉冲的随机性而没有抓到最大脉冲波形、计算时没有考虑到保险丝熔化热能值的分布范围、考虑多次冲击的老化余量不够等都可能造成选型时的欠缺;二是生产过程中的电路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由于机种变化带来的电路结构上的变化、电路中部分元器件的规格更改或品牌更改、电容电感开关NTC等零件的参数变化等也都可能引起电路脉冲波形的变化;保险丝制造厂的应用工程师需要配合客户进行电路技术分析和抓测实际脉冲能量,逐一排除各项变化,双方一起进行分析评估。
问:你好,我对自恢复保险丝的概念有些模糊,请专家帮忙解释一下,它有什么具体的好处?
答: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过流电子保护元件,采用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搀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在习惯上把PPTC(PolymerPositiveTemperatureCoefficient)也叫自恢复保险丝。严格意义讲:PPTC不是自恢复保险丝,ResettableFuse才是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是由高科技聚合树脂及纳米导电晶粒经特殊工艺加工制成,正常情况下,纳米导电晶体随树脂基链接形成链状导电通路,保险丝正常工作;当电路发生短路或者过载时,流经保险丝的大电流使其集温升高,当达到居里温度时,其态密度迅速减小,相变增大,内部的导电链路呈雪崩态变或断裂,保险丝呈阶跃式迁到高阻态,电流被迅速夹断,从而对电路进行快速,准确的限制和保护,其微小的电流使保险丝一直处于保护状态,当断电和故障排除后,其集温降低,态密度增大,相变复原,纳米晶体还原成链状导电通路,自恢复保险丝恢复为正常状态,无需人工更换。
问:熔断器和热继电器有什么不同之处
答:熔断器我们使用的较多,也就是一般的保险丝,因为使用的环境不同大小也有些变化;它的作用就是在电流异常或升高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自身熔断切断电流,从而起到保护电路安全运行的作用。而热继电器作用是控制温度的,当机器温度上升到热继电器所设定的温度上限时,自动切断电路保护机器。它的构造是两片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构成,电流过大时膨胀系数大的先膨胀,起到切断电源的作用。热继电器动作后有人工复位和自动复位两种。 简单的说就是:熔断器和热继电器都能起到”过负荷保护“的作用。 熔断器中的熔丝一旦选用,过负荷的性能就固定了。而热继电器所设定的温度是可以调节的,更方便。一个是机体的温度控制,一个是电路的控制 。熔断器是控制电流的,机器负荷大过额定值,电流就会过大,熔断器就会时切断而保护
问:请教在笔记本电脑上需要用到哪些保护器件?如何保护?
答:一般情况下,接口需要对外部进行供电的都会加上过流保险丝;一些在重要的芯片附近或外露的金属部件会用到ESD保护器件,而且对于某些高速传输应用,需要保护器件具备较小的电容。外部接口附近还会有一些解决EMI的器件,比如电感、电容之类。可能还有振动传感器,指纹识别器等组合功能器件,比较复杂不能一一列举。

网友:
恩,讲的确实不错
问答的形式很能让人快速理解相关知识,学习了,

网友:
保险丝,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