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某人成为世界难题(干扰和信号),坛里的高手来看看

楼主:
公司历经三年,耗资3000万始终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系统中GPRS wifi 等大功率大电流的模块都是实时工作 在他们工作的时候 系统中模拟电路 始终受到大功率模块的 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导致系统无**常工作。
现在我们系统重新架构如上图所示。所有模块的地都通过磁珠一点接入到电源进线。 磁珠的额定电流都是超过2A。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么的系统架构合不合理。
有没有更好的 电源系统架构和走线方式。
特别是地的处理方式。。。。。。。。

网友: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输出部分也要加磁珠吗?
俺是低手,期待高手

网友:
辐射干扰建议采取屏蔽措施,让模拟电路部分和其他部分完全屏蔽;传导干扰可以采用电缆传导干扰吸波套管,同时对模拟电路的信号和电源输入口加相应的EMI滤波器。

网友:
怎么看着像手机。
一般是这样你要确认干扰源和干扰途径,你所谓的模拟非常弱,有多弱

从结构上来说你这样做是没错的,关键看layout,还有,如果真的非常弱,那么WIFI工作时的场干扰也是很大的,常规的做法是屏蔽了,就是用前后两个壳吧几个模块统统罩起来

还有磁珠并不一定就能完全屏蔽噪声,也不是加个磁珠就万事大吉了。据我所知大多数磁珠的频率都在20-50MHz,你要确认你的噪声频率,可能需要高频磁珠,另外电容也很重要,比如wifi这种高频模块就需要无感高频电容。GPRS这种大电流模块最好给他个法拉电容保证瞬态工作正常。

不明白你强调更好的地得处理方式是什么意思,不过应该没有了,GPRS瞬态2A的电流很容易造成地弹跳,除了多加电容没啥好办法,你铺地后尽量在大功率元件接地点周围放电容吧,记得在磁珠后面放。

网友:
刚刚猛的一看你用电池,恩,我想问题会不会在这里,据我所知电池的噪声是很大的,特别是你设备中还有几个大功率模块,那么电源环境就会更恶劣。还有你模拟部分直接连接在电池上,这也是不对的,最少需要一套单独的电源管理电路,用来做滤波稳压。大概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网友A:
电池就是一个大电容,有自己本身的优劣,当然模拟部分的供电应该有稳压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就是一个大电容,有自己本身的优劣,当然模拟部分的供电应该有稳压的处理。

电池可不是一个大电容,如果把电池认为一个大电容来设计电路那肯定有问题

网友:
楼主呢,提了问题就跑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的阻抗是容性的,不能当做电容来设计,但是可以当电容来理解。

网友:
还有楼主,这里的电池是干电池、铅酸蓄电池、还是锂电池、铁锂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阻抗是容性的,不能当做电容来设计,但是可以当电容来理解。

电池内阻是电池所有部件阻抗的总合,包括电子导体电阻(包括接触电阻、导体电阻)、离子导体电阻(包括电解液电阻、隔膜电阻、活性物质层中的离子迁移 / 扩散电阻)、半导体阻抗(包括正负极材料阻抗)、电化学阻抗、容性阻抗、感性阻抗等
而且电池的内阻并不能完全代表电池的基本特性,所以你说的当做电容来理解是不对的。而且电池的噪声也是来自于电池的感性阻抗和容性阻抗造成的高频噪声,还有瞬态大电流造成得地弹跳和电压跌落问题。
这里给你几个文档看看就明白了
密封铅蓄电池阻抗参数与荷电态.doc (185.5 KB, 下载次数: 12)
另外刚想起来,你还要注意50Hz工频干扰。因为现在电网系统太庞大了,而且一个城市的电网都处于一个频率下,那么就造成50Hz工频干扰很强大,一定要防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先看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一下,第一篇讲的是电池容量和内阻的一些关系,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目前,电池容量的实时监测是个技术难题。第二篇讲的是控制系统的抗干扰问题,其中有一点提到了电池,我觉得电池的高频噪声不是太大问题,主要是瞬间大电流冲击电压跌落很严重,但是对于处于浮充状态的电池,问题也不大。

网友:
如果你觉得不大,可以去实际试验下。
电池干扰在手持设备中是基本要求。

网友:
把模拟部分包铁皮子,越厚越好,把手机丢在里面,直到没有信号为止。

网友:
先找到干扰缘,要不白废力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涉及很多细节,相关细节没有考虑到,再好的架构也是旺然。
再说这个架构看起来也很别扭,怪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持设备我倒是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电池主要是电力和通讯基站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设备我倒是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电池主要是电力和通讯基站的应用

那些电池当然性能好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就是说咱两所说的电池不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
也差不多, 只是你用的电池耗电,问题不明显
不过汽车上也是用的和你的一样电池,启动时的干扰还是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