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的增益小于1时会怎样?

楼主:
当用运算放大器组成放大倍数绝对值小于1的回路时电路会怎么样?
内部补偿的恒定GBP的运放在放大倍数大于等于1时可以保证电路稳定,但当组成小于1的电路时会否引起电路稳定性问题??

网友:
建议你实际搭一个电路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只要反馈环路的环路放大倍数大于1就可以保证放大倍数在预期的水平!小于1应该可以的,改天也仿一下,看看能不能出来结果!另外若真不行,还可用一级跟随器,后面跟分压电阻,1/2分压,再一级跟随器一下。显然很麻烦了!也可以前面1 /2分压,再只用一级跟随器,亦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数运放针对增益大于1的应用优化设计,工作在小于1的情况可能不稳定或者性能下降。
可以先用电阻分压,再通过运放处理。

网友:
增益小于1可以稳定运行的,楼主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