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跟踪Android源代码 ZT

楼主:
Android平台代码很多,关系也很复杂,通常我们调试程序的时候是无法跟踪到Android framework code里的,如果能调试跟踪Android source code将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带来很多便利,本文将给出一个调试跟踪Android source code 的方法。
1.首先,得到Android 源代码(可参考之前的文章--如何获取Android源代码并编译.doc),并且编译,得到output  file,在(Android source)/out目录下,也可通过别的途径获取Android source code (以androidsrc.tgz为例) 和别人编译好的 output file(out.tgz)

2.解压缩这两个 tgz 文件,并把解压出来的out 目录放到 myandroid 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3.拷贝 myandroid\development\ide\eclipse\.classpath 到 myandroid\.classpath.
4.拷贝 myandroid\out\target\product\generic\*.img 到 {Android SDK}\tools\lib\images 并且覆盖源文件.
5.运行{Android SDK}\tools目录下的 emulator.exe.
6.运行{Android SDK}\tools目录下的 ddms.bat。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窗口,里面会列出当前emulator里跑的进程:

7.启动 eclipse ,按照这个步骤 File->New->Java Project (不是 Android Project!) ->Create project from existing source 选到 myandroid 目录 .

8.在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Android source code将被导入project,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error,但是会有很多warning,如果有error后面的debug将不会成功,原因可能是output file ,out.tgz在解压得过程中出错,重新copy out.tgz,或者完整拷贝 out/ 目录到本地目录下,即可解决。

9.选择想要调试的进程在 DDMS, 用 phone 进程为例,ddms一定要在eclipse之前启动,否则eclipse启动的时候也会启一个ddms,会造成冲突。

10. 在eclipse里, Run->Debug Configuration->Remote Java Application->New, 设置 Connection port to 8700 (DDMS’s 默认端口,你可以改变它).

11. 设置断点在source code,然后就可以像往常一样进行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