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用51系列单片机常见的一些异常现象

楼主:
51系列单片机工作时生会产生比较强的电磁辐射,它产生的频率在9MHZ-900MHZ,因此它会影响任何此频率内的无线电设备的接收灵敏度,甚至无法拉开接收距离。这时可以把晶体频率选择在500k以下,可以显著有效的降低cpu辐射干扰。条件许可时可将接收模块通过3芯屏蔽线引出离开单片机2米以外(地,DATA,+5V,屏蔽线的地悬空),这种干扰就会消除。还可采用较高接收频率如433MHZ来增加遥控距离。也可将单片机和遥控接收电路分别用两个电源供电,单片机时钟区远离接收模块,接收模块和51单片机接口时通过一个隔离电路等措施来解决。对於PIC系列单片机则没有这种干扰可以任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