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电路图分析

楼主:
大家对此电路能不能分析下.由于我刚接触模电,对晶体管不怎么会分析
为什么光线暗时,两晶体管会轮流导通,发光二极管闪烁.

请高手回答下谢谢!!!

网友:
先理解一下光敏电阻,来自百度:光敏电阻器(photovaristor)又叫光感电阻,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器;入射光强,电阻减小,入射光弱,电阻增大。光敏电阻器一般用于光的测量、光的控制和光电转换(将光的变化转换为电的变化)。

网友:
CHARGE ,DISCHARGE,CHARGE,DISCHARGE,AND SO 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简单说一下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光暗的时候,光敏电阻一直是高阻的啊。

网友:
jxb01033016说闪烁没错,闪烁的频率和光敏电阻大小有关。通过光敏电阻给C2充电,当Q2的基极电压高于0.7时,Q2导通,Q2集电极电压瞬间下降到0.03左右,因为C1存储的场能,致使Q1基极电压瞬间下降到-2v,Q1截止,D1灭,此时C1通过R1充电,C2通过D1放电,Q1基极电压上升,集电极电压上升,当基极电压上升到0.7V时,集电极电压上升到1.2V左右造成C2过放电(相当于反向充电),Q1导通,Q1集电极电压迅速下降到0.03V左右,因为C2内的反向电场,致使Q2基极电压下降到0.1V左右,Q2截止,C1通过R2放电,至此循环

网友:
好累啊,算了一上午才算好,模电退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2通过D1放电,不理解,那样不相当予二极管反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2通过D1放电,不理解,那样不相当予二极管反相了吗?

C2负端电压本来是0.03V左右,正端电压0.8V左右,C2正负端压差,电量还在,当D2给C2负端充电电压升高时,压差减小,电量释放,也即C2通过D1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致使Q1基极电压瞬间下降到-2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致使Q1基极电压瞬间下降到-2v呢

为什么呢?

网友:
就是一个谐振电路

就是一个谐振电路

网友:
来补充一小点:光敏电阻是受光元件,符号的2个箭头是朝向电阻

网友:
光强时,R3小于R1,Q2基极先到达0.7V、导通;造成Q1截止,D1不亮;随着光线变弱,R3增加、大于R1,Q1先导通,D1发亮;
C1通过R1放电,C2通过R3放电,这个是光控灯吧,为什么光线变暗会有闪烁?

网友:
leang521 你说你算过了  你能把你算的详细过程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C1存储的场能,致使Q1基极电压瞬间下降到-2v    这句话不懂  请说明原因 谢谢

网友:
分析一下可知 此电路无意义

光照时,光敏电阻的値约为1~10K,Q2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基极电压约为0.7V,Q2集电极电压此时约为0.3V,由于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致使Q1基极电压也接近0.3V,Q1截止(由于电源只有3V电压,C2通过D1 没有充电条件);R1不断向C1充电,使C1左端电位逐渐上升至0.7V,Q1导通,D1发光,此时Q1、Q2 都处于导通状态而不变。无光照时,光敏电阻的値约为1~10M,Q2失去基极电流而截止,R2向C1充电,充电电流使Q1维持导通,C1充电渐满电流渐小,但R1继续为Q1基极提供电流,Q1维持导通不变,Q2维持截止不变,电路不可能出现振荡闪烁。分析归分析,如果按此电路做实物出来并闪烁了.........奇迹!

网友:
D1、Q1 皆为非线性元件,直接串联,容易发生过流或未能导通的情况。

网友:
观点不同的嘛,求正解!!!

网友:
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的演变

应该是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的演变吧,不过是将一个固定电阻换成了一个光敏电阻,可以百度下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参考下

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